[uCOS/RTOS] emwin图形系统

楼主(2014-04-14):
各位大神,想请教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lpc1788的arm芯片,想用emwin图形系统,如果我所有的控件都用上,大约能占用多少flash?lpc1788的片内flash是512k?现在不知道需不需要扩展flash。

网友A:
没试过。一般只用需要的控件就好

网友B(2014-07-15):
大神,有没有LPC1788 flash读写程序,求赐教,邮箱963429304@qq.com,谢了

网友C:
不用位图的话,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