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电二极管给偏置电压有什么讲究么?

楼主(2014-04-14):
以上是从FirstSensor的一个PIN光电二极管的datasheet里截的放大电路,本人菜鸟,求问:在第一级前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输入偏置电压的分压是什么意思?这样PIN管子的正负两端的偏置电压不是只有Vdd的47/122么?
传上整个文档供参考。

网友A:
光电管的偏置电压要求不高,略微影响灵敏度
分压偏执多用于单电源,不需要多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管的偏置电压要求不高,略微影响灵敏度
分压偏执多用于单电源,不需要多说了吧 ...

又看了看单电源运放的一些,多谢指点

网友B:
光电二极管调节到低偏压则漏电流小,但响应速度慢,反之则反,所以调节的话可以适合不同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二极管调节到低偏压则漏电流小,但响应速度慢,反之则反,所以调节的话可以适合不同应用场合。 ...

哇,大神也来回复了好荣幸~~看过你的微弱电流测量膜拜不已,自己尝试搭了一个,用LMP7721贴片完全做不到呀。。LMC6042的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大神也来回复了好荣幸~~看过你的微弱电流测量膜拜不已,自己尝试搭了一个,用LMP7721贴片完全做不到 ...

呵呵,用LMP7721贴片的话可以仿造厂家评估板那种方式在PCB两面做隔离环。当然,如果是自己试验目的,可以把输入脚翘起来,离开电路板悬空飞线,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LMP7721贴片的话可以仿造厂家评估板那种方式在PCB两面做隔离环。当然,如果是自己试验目的,可以 ...

想起来了,当时搭完一个测了一下发现50Hz的工频干扰特别严重,放进一个1mm厚的铜盒子里也不顶用,这个是在输入端要怎么控制么?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B:
50Hz干扰有如下几个途径:
1、空间的电磁干扰,电的话可以用铜盒、铝盒来屏蔽,但磁的干扰就不行,要铁盒,比如变压器的漏磁
2、电源干扰
3、输入干扰,比如光电管拾取的光信号本身就是50Hz或100Hz调制的,比如日光灯
4、输出部分串入的干扰或测试仪器本身的干扰,不共地、仪器没接地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干扰有如下几个途径:
1、空间的电磁干扰,电的话可以用铜盒、铝盒来屏蔽,但磁的干扰就不行,要铁盒, ...

哦,铁盒呀,之前拿的是一个铝盒子装的~见大神你DIY的帖子里好像测试的时候都没怎么屏蔽感觉好神奇。那我再试试看,还挺有意思的。多谢指点~~

网友C(2019-11-13):
好奇怪 第二级差分放大,反相端输入电压信号,用电容隔直后,不需要加对地电阻吗?一般电压信号通过电容隔直都需要对地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