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mentor 7.9.5EE如何生成网表

楼主(2014-04-14):
看到以前版本的教程都是在tools菜单下首先添加标注,然后点击生成网表命令。可是小弟在DxDesigner中就是没找到这两个选项,是新版本改变设计流程了??高端软件入门这么困难?

网友A:
EE是看不到网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是看不到网表的

我就想知道原理图绘制完以后怎么继续PCB的绘制工作,工程是Expedition设计流程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网上教程大把有的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下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上教程大把有的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下载到

网上教程都是基于之前版本的
不过我已经大概搞明白了,直接启动PCB工具,原理图和PCB是自动对应的,只不过原件不是自动摆放,好像需要手动一个一个放置

网友A:
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自动布局自动布线,除非你规则设置的很好了才可以有一些参考价值,你连流程都没搞明白如何设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