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EPM7128STC100-10与JTAG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4-04-14):
❤♡与JTAG连接问题
❤♡在用一块板子,上面有一块EPM7128STC100-10,在上电后可以工作,现在想改里面的程序,但用USB-BLASTER怎么也连接不上,在编程串口弹出“Unable to scan the JTAG chain.Can't scan JTAG chain. Do you want to open the JTAG chain debugger to troubleshoot the JTAG chain? ”
下载时,在主窗口中有“Error (209001): JTAG ID code specified in JEDEC STAPL Format File does not match any valid JTAG ID codes for device
Error (209012): Operation failed”

查找网上,一般说是JTAG焊接问题,但经过测量各引脚都是接好的啊求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也有可能是USB下载线的原因

网友B:
这个芯片已经很老了,不要再去折腾了

网友C:
是不是它已经加密了。

从字面看应该是仿真器或者板子JTAG连接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器件是5v供电的,你的电源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