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pe生成的函数怎么用

楼主(2014-04-14):
byte AS1_RecvChar(AS1_TComData *Chr);
byte AS1_SendChar(AS1_TComData Chr);
怎么使用指针的不会弄了,举例说明

网友A:
楼主,你看help啊,里面有怎么用的。
点击ASI模块,右击,然后点击help,出现之后,再点击典型应用。
那里有具体怎么用。
你看看,如果不懂再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help啊,里面有怎么用的。
点击ASI模块,右击,然后点击help,出现之后,再点击典型应用。
那里 ...

就说怎么用嘛  或者图片help中的位置啊。help文档一大堆找不到函数用法,都是告诉如何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说怎么用嘛  或者图片help中的位置啊。help文档一大堆找不到函数用法,都是告诉如何设置的 ...

好, 明天给你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明天给你截个图!

我调程序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时候就提示这个错误ILLEGAL_BP
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程序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时候就提示这个错误ILLEGAL_BP
到底怎么回事呢? ...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我现在准备生成一个。
下次发问题,最好注明你使用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我现在准备生成一个。
下次发问题,最好注明你使用的产品。 ...

mc9s08dz60
全局变量放那个里面???

我都写主程序里面声明变量,中断里说没有,
我写中断里面,主程序又说不认识.
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9s08dz60
全局变量放那个里面???

PE生成的函数会有.h 文件,包含进去就可以用了,PE定义的全局变量 我一般用extern 声明一下……

网友A:
楼上说的正确,你要是全局变量,不仅在ProcessorExpert.c中可以使用,还想在events.c中使用。
你可以到CPU.H中定义,如下图:
这个,你可以去看看普通的C语言书,只要这些.C都公用了某个头文件,你就可以在那个头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A:
下面再来解答你之前的问题,如何利用help查看应用:
然后,你在典型应用中就能看到具体怎么用这个函数了。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生成的函数会有.h 文件,包含进去就可以用了,PE定义的全局变量 我一般用extern 声明一下…… ...

我在自己要定义全局变量在那个文件里面写?
在其他文件用的时候在extern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自己要定义全局变量在那个文件里面写?
在其他文件用的时候在extern一下?
...

楼主,你看看这篇**,讲了很详细,关于extern的。
http://wenku.it168.com/d_000586452.s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自己要定义全局变量在那个文件里面写?
在其他文件用的时候在extern一下?
...

可以直接在主函数.C中定义了,然后到你用的另外的.C中加个extern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继续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pe用的恶心死了
我在主程序中声明的全局变量,中断中用的时候又extern一下。但仿真时候我查看变量还是写着undefind?
程序停在这里,怎么回事啊??
我前面的程序时钟设置时一样,也有如下的代码(但程序不会停在此处),后来我修改程序后,就提示错误代码ILLEGAL_BP,所有我新建了工程结果现在是这个问题了。
  while(!MCGSC_LOCK) {                 /* Wait until PLL is locked */
   SRS = 0x55;                         /* Reset watchdog counter write 55, AA */
   SRS = 0xAA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用的恶心死了
我在主程序中声明的全局变量,中断中用的时候又extern一下。但仿真时候我查看变量还是写 ...

你中断在哪个文件中?
你不定义变量也会出问题吗?
我不是8位的工程师,也没有板子,所以没办法仿真,只能帮你查编译出错问题。

网友A:
PE你刚用还不熟悉,用熟了还是蛮好用的。你现在是编译没问题,仿真有问题?

楼主:
原来是都好使的。不知道怎么弄的仿真就出错误提示ILLEGAL_BP了,
所以我新建了个工程,结果就不识别变量了,暂停单步发现停在 while(!MCGSC_LOCK)这里。但始终设置之前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你刚用还不熟悉,用熟了还是蛮好用的。你现在是编译没问题,仿真有问题? ...

再问个问题啊。仿真窗口中的寄存器窗口怎么看怎么设置的,不能像avr stido一样把各个寄存器都显示出来吗好方便查看,现在现在这样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都好使的。不知道怎么弄的仿真就出错误提示ILLEGAL_BP了,
所以我新建了个工程,结果就不识别变量了 ...

看看这个寄存器MCGSC_LOCK是什么?RM上面。
是不是和硬件有关了。
我也找个文档看看,8位的我要现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都好使的。不知道怎么弄的仿真就出错误提示ILLEGAL_BP了,
所以我新建了个工程,结果就不识别变量了 ...

你的时钟配置和你的外部晶振匹配吗?
看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锁频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你刚用还不熟悉,用熟了还是蛮好用的。你现在是编译没问题,仿真有问题? ...

自己写的串口发送函数  为什么不好使呢,也查看不到数据寄存器
void SCI1_TX(uchar BUFF1)
{

        while(!SCI1S1_TDRE);
        //{

            SCI1S1_TDRE=0;

            //DELAY(100);

            SCI1D=BUFF1;
        while(!SCI1S1_TC);
        //}/**/
}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串口发送函数  为什么不好使呢,也查看不到数据寄存器
void SCI1_TX(uchar BUFF1)
{

线没有连。晕死了:Q
算了还是自己写吧 pe用不明白 总提示那个错误代码,然后又处理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没有连。晕死了
算了还是自己写吧 pe用不明白 总提示那个错误代码,然后又处理不了
...

好吧,你首先要检查好硬件才能找软件问题啊。
我以前不是发过SCI的代码给你吗?
不好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啊。仿真窗口中的寄存器窗口怎么看怎么设置的,不能像avr stido一样把各个寄存器都显示出来吗 ...

看样子你用的是老版本的CW,老版本的CW里边看寄存器的话只能在memory那个窗口里边看,需要你找到对应的寄存器的地址。
对于新的eclipse版的CW,每个模块的寄存器在寄存器窗口都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用的是老版本的CW,老版本的CW里边看寄存器的话只能在memory那个窗口里边看,需要你找到对应的寄 ...

我的芯片是dz60 买的仿真器时候给带的cw6.3  能用高级的版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芯片是dz60 买的仿真器时候给带的cw6.3  能用高级的版本吗?

你这个软件先不卸载,装个新的软件用: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CW-MCU10&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是评估版的,你下载安装用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芯片是dz60 买的仿真器时候给带的cw6.3  能用高级的版本吗?

没有问题,现在最新的基于eclipse平台的CodeWarrior版本是10.5.
你可以从下面这个连接去下载evluation版本的,这个版本也是免费的,但一个月后,版本会自动编程speical版本的,special版本的CodeWarrior有128k代码量的限制。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CW-MCU10

还有,FSL现在正在推出CodeWarrior的后续开发环境,名字会改为KDS。
这个KDS只支持kinetis,这个KDS将完全免费并且没有任何代码量或者别的限制,目前官网可以下到的版本是a版本,预计这个月25号会推出beta版,下载连接: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DS_IDE

网友C:
关于KDS的一些信息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224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KDS的一些信息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22452 ...

定时器10ms 100次是1s 发送到液晶显示秒++。
累计时间函数里面100次中断的时候数组++  函数函数是写在主循环里面的,但每次都是120次时候才进来,怎么回事呢,感觉好像程序走的慢一样。
后来我把累计时间函数写到定时器中断里面了,就是100次时候数组++,连续看1分钟的时间是对的,没有明显误差,但是有时候1s就得很快,下一秒又超微慢点,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现在最新的基于eclipse平台的CodeWarrior版本是10.5.
你可以从下面这个连接去下载evluation版本 ...

你说的太高端了 我都听不懂,我换10.5版本我的程序和仿真器还能用了吗?
之前我官网下的cw6.3,配的买的仿真器都用不了,结果要安装仿真器光盘中的cw6.3才可以使用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直接告诉我cw6.3中寄存器窗口怎么看各个寄存器好了啊,全换了我还要时间去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太高端了 我都听不懂,我换10.5版本我的程序和仿真器还能用了吗?
之前我官网下的cw6.3,配的买的 ...

仿真器应该是可以用的,高版本是兼容低版本的。
你的版本太低,由于我没有板子进入仿真状态,所以实在看不出CW6.3的具体情况。
建议你下载个10.6的试试,界面比6.3要好看的多,而且寄存器一进入就可以看到register窗口,你可以直接找自己想要的寄存器。
原来的CW版本不用卸载,他们没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应该是可以用的,高版本是兼容低版本的。
你的版本太低,由于我没有板子进入仿真状态,所以实在看 ...

再问你个问题吧
SCI1_TX(jzwd_a);
就是串口发送函数,发送一个变量,就会提示警告possible loss of data。怎么回事呢?
如果删除这句或者变量换成具体数就不会提示了,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你个问题吧
SCI1_TX(jzwd_a);
就是串口发送函数,发送一个变量,就会提示警告possible loss of data ...

类型匹配吗?
你参考25楼的8位代码吧,那个是8位工程师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