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5在线研讨会:基于TI DM8148的网络摄像机(IPNC)解决方案

楼主(2014-04-14):
演讲人:刘冠东

时 间:2014-04-15 10:00:00

简 介:本次研讨会主要介绍TI 高性能DMSocDM8148的硬件资源、相关软件支持及应用参考设计,与TIDM8168及TI 新近推出的DM8127的异同,针对DM8148 网络摄像机(IPNC)方案的原理框图,硬件电路参考设计以及相关软件Demo调试,我们所能提供的相关的技术支持。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56  (2014.04.15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艾睿合众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沙发,活动给力啊

网友B:
给力,板凳一个!

网友C:
不错,支持,报名参加。

网友D:
好活动啊,给力的支持各!!!!!!

网友E:
这个值得听一下   高端东东啊

网友F:
在TIDM8148的硬件平台运行IPNC包,对于DM8148的型号选型有什么要求没有?谢谢!

专家回复: 没有

网友F:
DM8148支持的开发工具、编译环境是哪些?

专家回复: Ubuntu10,可用DCC和ITT

网友F:
有免费样板吗?

专家回复:你好,我们这个IPNC方案没有免费样板。

网友F:
请问,三路视频输出各有什么特点?

专家回复: 主视频是1080P,还有两路分别是D1和mjpeg 1080p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VIDEO-M3那和VPSS-M3核作用是什么

专家回复: video-m3用于编解码,vpss-m3用于capture、display

网友F:
现在有DM8148相比与竞争对手有哪些特性优势?

专家回复:SEED的8148开发板已经将8148的尽量多的接口都扩展到板卡上,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开发。

网友F:
DVS8148输出的视频都有哪种格式?

专家回复:目前支持HDMI高清输出,网络视频流输出及CVBS接口输出

网友F:
DM8148 IPNC方案高清最高支持1080P?

专家回复:可以支持

网友F:
DVS与DVR的区别是什么?

专家回复:DVR(硬盘录像机)可以单机系统运行操作,也具备网络界面,视频服务器(DVS)则必须需要网络化的管理软件通过网络进行操作、使用和管理。

网友F:
请问什么是网络摄像机?

专家回复:网络摄像机是一种结合传统摄像机和网络技术的新一代摄像机,可以将影响通过网络传到地球任何一端

网友F:
DM8148处理器有哪两个核心?

专家回复: DM8148有一个主处理器A8,还有两个m3协处理器,分别是用于处理capture、display的vpss-m3和处理编解码的video-m3,还有一个dsp处理器c674x

网友F:
DM8148采用的DSP是多少MHz的?

专家回复:750MHz

网友F:
支持摄像头的规格是?

专家回复:16bit并行接口,bayer RGB

网友F:
DVS8148都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专家回复:DVS8148主要支持Linux和DSP/Bios系统。

网友F:
使用DM8148时能读到系统文件,但是屏幕不亮,可能是什么原因?

专家回复: 最大的可能还是应用程序不对,建议参照串口输出查找原因

网友F:
SEED-DVS8148清晰度怎么样?再昏暗的环境里应用度高吗?

专家回复:8148有对应的低照度处理功能,但是清晰度还是需要选用性能更好的SENSOR,后期我们会有对应的方案推出

网友F:
视频最后的清晰效果是不是就和视频处理子系统有
关?

专家回复:与sensor设置和ISP都有关系

网友F:
购买产品的途径都有哪些?

专家回复:你好,请通过如下网站联系seed各地销售。 http://www.seeddsp.com/contact.php?aid=31&id=100

网友F:
请问一下VIDEO-M3那和VPSS-M3核是干嘛用的?

专家回复: video-m3用于编解码,vpss-m3用于capture、display

网友F:
TMS320DM8148 CPU不是DSP的吗?怎么会是ARM系统?

专家回复: DM8148的主处理器是A8核

网友F:
支持 1080P 60 帧吗?

专家回复: 支持

网友F:
SEED-DVS8148的板卡只支持千兆网?

专家回复:自适应的,也可支持百兆

网友F:
要在视频流上加时间应该怎么做?

专家回复: 在IE上有选项可以直接加时间

网友F:
SEED-DVS8148 Linux测试采用的的版本是?

专家回复: Ubuntu 11.10

网友F:
DM8148和DM8127在应用上是不是也有区别?

专家回复:DM8127主要就是IPNC。DM8148应用领域更广点。

网友F:
DM8148 IPNC方案支持哪些视频接口?

专家回复:视频输入: Camera Senor、HDMI、YPbPr 视频输出: HDMI、CVBS、DVI 另外,数字视频输入/输出扩展接口

网友F:
14转20的转接头的作用是什么?

专家回复: SEED-DVS8148上的JTAG接口为20针JTAG口

网友F:
SEED-DVS8148的SW4、SW2、SW17分别起什么作用?

专家回复: 它们用于进行boot启动控制

网友F:
VLC的DEMO显示需要进行设置吗?

专家回复: 是的,请参考文档

网友G:
我想要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