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47配置位怎么写????

楼主(2014-04-14):
PIC16F1947有两个配置位寄存器,所以肯定和877的写法不一样,但是资料里也没说怎么写啊??网上也找不到例程!!!!!!!!!!!!!!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手册上肯定有吧。。

网友B:
#include<pic.h>
__CONFIG(0x0f82);//关看门狗
__CONFIG(0x18ff);

网友C:
看你用什么编译器!楼上那种是在PICC里面这样写,XC8里面就不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__CONFIG(0x0f82);//关看门狗
__CONFIG(0x18ff);

这么写的意思是 第一个是给配置寄存器1的数据,第二个是给配置寄存器2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编译器!楼上那种是在PICC里面这样写,XC8里面就不是这样写的!

XC8是如何写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C8是如何写的,请指教一下

使用mplabX开发环境 自带的配置生成工具 方便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mplabX开发环境 自带的配置生成工具 方便多了

我用的是IDE,而且就是想要自己写。要自己写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F:
用户手册中有描述的

网友C:
#pragma config FOSC = HS1
#pragma config WDTPS = 8
#pragma config XINST = 0
...
在xc8里面我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