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净化器传感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4-14):
最近和老师再做一个空气净化器的项目,在此想问问对这方面有研究的朋友,我们应该用什么传感器,我现在自己买了一个MQ-2的烟雾传感器,老师觉得灵敏度太低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传感器可以推荐的。

网友A:
sharp的GP2Y10系列,可以检测到低至1um的颗粒,灵敏度在ug/立方米

网友B:
楼上说的夏普的粉尘传感器我有,想装个粉尘表但还没动手,测试过还可以,就是要避免光线,要做个罩子。
另外我这里还有一款DSM501,这个带有加热器,尽管增加了功耗,但会起到一个气流泵的作用,使得测试结果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