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都没反应呢?

楼主(2014-04-14):
IR2110 哪位朋友用过呀? 驱动斩波电路,高压侧用  隔离电源  行不行呀?我高压侧用的是05s15, 逻辑电平输入端输入5v电平来控制,高压侧输出端,怎么都没反应呢?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纠结了好长时间了!感谢朋友们了。

网友A:
在H桥设计中,要让上管按要求开通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自举电容要能满足管子开通瞬间提供能量的要求;2、自举电容瞬间提供给管子开通能量后,电源VCC要能在最短时间能给其补充能量,要很快补充能量那就必须在VCC附近并联一个大电容;3、自举二极管要选择快恢复二极管;4、管子的栅极驱动电阻也不能太大,太大就限制了管子导通电流。我们在试验当种只改善其中一或两个条件是不能达到要求的,如需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满足以上四个条件。

网友A:
最好简单贴一下电路图

网友B:
关于全桥电路的调试方法,我一直找不到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