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7的程序如何移植到gd32 107上?

楼主(2014-04-14):
我手上有个STM32F107VCT6的板子,pin2pin的换上了块gd32 f107,然后把程序修改了一下
#ifdef USE_GD32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else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 */
#endif

随后按照论坛上的资料把keil的芯片烧写参数重新配置了一下。
之后我就上电测试,发现原来stm代码的led、key、timer之类的都好用,
但是串口就不行了,是不是有些细节问题我没改对?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stm32烧写之后,在keil里可以看到程序执行到了main,
可以直接点击 “运行”按钮来执行。但是换上gd32之后,keil的“运行”没用,也不知道程序跑到哪里了,
只能断开jlink,重新给板子上电,这样才能执行刚烧进去的程序。

哪位了解,帮看看吧。谢谢!

网友A:
把串口的初始化修改一下,最好按照标准设置去做,不要有默认值,gd32和stm32的默认值有可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
Gd 107官方开发板的代码有地方下载吗?
想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Gd 107官方开发板的代码有地方下载吗?
想参考一下。

请叫我雷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叫我雷锋!

赞雷锋。

楼主:
谢谢雷锋,还有更多例程吗?比如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雷锋,还有更多例程吗?比如网络

雷锋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不许再要了!:lol,需要更多例程清私信版主或找代理商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雷锋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不许再要了!,需要更多例程清私信版主或找代理商要。
...

雷锋精神永放光芒!

楼主:
谢谢雷锋,问题都解决了,是虚焊的问题。我这里gd32107上的lwip也行了。就差usb了。
但是上位机向板子发送数据的时候,提示设备“连接到系统上的设备没有发挥作用”。
我用的是GD32107,相同的代码在STM32f107上没问题。

楼主:
在stm32f107到gd32107觉得移植过程,还需要这样做吗?
#ifdef USE_GD32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else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 */
#endif

网友D(2018-05-04):
总觉得GD不太准成,为什么要改,直接当STM32F107用不得吗?????

网友E:
不管怎样的,首先相关的管脚的设计还是需要重视的

网友F:
这两timeout时间的要注意看实际的效果的

网友G:
这个主要是地址的设置问题的

网友H:
这一块的是不是针对晶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