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滤波直接采样 和 滤波后再采样 ,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楼主(2014-04-14):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情况下,硬件电路和软件都应该有滤波吧

网友B:
硬件滤波不是那么好

网友B:
一般都是采样之后滤波使用

网友B:
数字滤波更加理想一些的

网友C:
我觉得还是需要先进行铝箔处理后再进行采样的比较真实的

网友C:
数据的稳定性也提高了很多的,,不过滤波器处理时需要注重下原信号的,,不能让信号有损失的,这个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