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关于寄存器定义头文件的使用

楼主(2014-04-14):
(无正文)

网友A:
C中定义变量

头文件其实也可以,但容易重复定义,用条件编译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中定义变量

头文件其实也可以,但容易重复定义,用条件编译来处理

编译器中自带的头文件,如果只能在一个c文件中包含那岂不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每个不同的功能模块都只能写在一个C文件里面了?

网友B:
避免重复包含啊
#ifndef   _xxx_H
#define   _xxx_H

#end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器中自带的头文件,如果只能在一个c文件中包含那岂不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每个不同的功能模块都只能 ...

我有说过头文件只能在一个C中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说过头文件只能在一个C中使用吗

sfr 是定义还是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重复包含啊
#ifndef   _xxx_H
#define   _xxx_H

这个只能避免重复包含,但是无法避免重复定义吧

网友A:
sfr是定义,这个可以重复定义,只要地址相同即可,非标准C里的

与变量定义有区别

网友A:
// a.c
#define __A_C
#include "a.h"
...

// b.c
#define __B_C
#include "a.h"
#include "b.h"
...

// a.h
#ifndef __A_H
#define __A_H

#ifdef __A_C
        char global_v1 = 0x11;
#else
        extern char global_v1;
#endif        // #ifdef __A_C

#endif

// b.h
....

#include "a.h"

...

// a.h

网友C:
尽量做到规范化...

网友D:
楼主百度  条件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r是定义,这个可以重复定义,只要地址相同即可,非标准C里的

与变量定义有区别 ...

谢谢,已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