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中的工具看波形,怎么是阶梯状的?

楼主(2014-04-14):
用DSP采集正弦电压,用CCS中的工具看波形,怎么是阶梯状的???  请问谁遇到过?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采样率小??还是采样速率不够?!

网友B:
你先把送入ADC的波的频率调低点  看看是不是连续性会更好些了
还有你采集的阶梯状有没有被采集波形的意思
在Graph中改变buffer等的参数  再试试   具体说不好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的帮忙。
等一下我直接给波形,采样率12.5M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12.5M?太高了吧,AD能响应过来?我们只采到13.2K。

网友D:
是不是你那个Sampling Rate Hz设置的太低了。。。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

没有复位通道指针,adc通道指针需要复位   3路。

网友E:
采样太少

网友E:
时间分的太细了

网友F:
ccs4.2中 Graph properties 怎么设置 怎么调试IIR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G:
看下你的采样率设置的,,需要提高采样率的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