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只有22分了~大家帮帮忙!!!STM32F407discovery USB HOST CAN通信

楼主(2014-04-14):
基于模板: STM32F407discovery  USB HOST官方例程

问题:我们自己画的板子,CAN没有问题,我用一般的F4的程序已经调试通了,但是加到USB host上就不行了!一般来讲,将CAN的配置添加进去就行的,但是我自己将CAN配置放在了不同的地方,还是CAN通信不行!
         下面是例程的一段代码,我干脆将主函数里的一些关于USB的配置屏蔽掉了,只是调试CAN,但是还是CAN通信不成功!

说明:曾经在F4discovery为了加一个串口2的打印,死活加不上去,结果我用了添加文件的种形式,就可以使用串口打印了!
         虽然成功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为啥直接在官方的例程里添加自己想要的配置是CAN通信不成功的???
         同样的我自己添加了CAN的文件,还是CAN通信不成功!

楼主:
等待大手解答吧!!!

网友A:
你就这么发图谁知道怎么不行呢?连个报错都没有?

网友B:
楼主应该说说怎么个不行法。
还有就是你自己画的板子和STM32F407discovery有啥区别

网友C:
程序打包发上来看看。
还有你说的串口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这么发图谁知道怎么不行呢?连个报错都没有?

难道程序非得报错才会可以调试?

不过大家都说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你看看楼主位说的,有啥不懂得,再问问!

你这样一问,问的我哑口无言。。。。: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说说怎么个不行法。
还有就是你自己画的板子和STM32F407discovery有啥区别 ...

我说的不清楚么?

应该是的,我的表达能力很差!

麻烦你再看看楼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打包发上来看看。
还有你说的串口不行

因为情况特殊,附件就不上传了!!

抱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程序非得报错才会可以调试?

不过大家都说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你看看楼主位说的,有啥不懂得,再问 ...

这不是相面啊...随便贴张图就能给你找到原因啊...你是学it的么,不知道电脑问题原因多如牛毛吗,嵌入式问题比牛毛还多...应该是牛群的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相面啊...随便贴张图就能给你找到原因啊...你是学it的么,不知道电脑问题原因多如牛毛吗,嵌入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