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复位的时候,值才会变化?

楼主(2014-04-14):
获取到rtc计数器的值,然后想让他动态的显示在lcd上,结果只有复位的时候,值才会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求指教。

网友A:
RTC只是个能靠电池维持运行的32位定时器,上电后要检查备份电池有没有断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