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212的双电源电压

楼主(2014-04-14):
:L如题,这个地方一直不太理解,难道真需要2个电压来输入,才能用所有的资源吗?
还是说输入1个主电源就可以了,然后内部自动进行电压转换?

楼主:
先占个座

网友A:
帮顶,没用过msp430F5212。它内部有电压自动转换功能吗?

网友B:
你才猜想是对的,附件有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才猜想是对的,附件有描述

。。。我的哪个猜想是对的。。。

楼主:
我先看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没用过msp430F5212。它内部有电压自动转换功能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看数据表看的头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哪个猜想是对的。。。

第一个猜想...看附件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猜想...看附件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P那就是第二个猜想不正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第二个猜想不正确了?

双电源电压器件 • 灵活的电源管理系统
– 主电源 (AVVC,DVVC): – 具有可编程经稳压内核电源电压的完全集成低压
– 由外部电源供电: 降稳压器 (LDO)
3.6V 低至 1.8V – 电源电压监控、监视、和临时限电
– 多达 22 个通用 I/O,具有多达四个外部中断 • 统一时钟系统
– 低压接口电源 (DVIO): – 针对频率稳定的锁频环路 (FLL) 控制环路
– 由独立的外部电源供电:1.62V 至 1.98V – 低功耗低频内部时钟源 (VLO)
– 多达 31 个通用 I/O,具有多达 12 个外部中 – 低频修整内部基准源 (REFO)
断 – 32kHz 手表晶振 (XT1)
– 串行通信

两种电源都是外部供电的

楼主(2014-09-12):
咦 为何无法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