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MDK中如何将一函数固定存放于一个地址?

楼主(2014-04-14):
我现在想实现将函数固定存放于一个地址,然后只需要运行一次就擦除。
比如:
void main(void)
{
   Init();
   Write();//固定存放在地址0x080f0000处
   Erase();//擦除Write函数
   while(1)
{
   Run();
}
}
现在 Write();作用于根据ID不用在FLASH内部写一串对应序列号。以后仅仅用于读取验证。

有两个疑问:
1、在MDK下如何实现?
2、擦除了 Write();函数后,程序每次重新运行完Init();后是自动跳转到 Erase();函数吗?还是我需要做修复?

对编译原理不懂,大家帮帮忙...

网友A:
MDK 需要加载连接命令.

擦除了 Write();函数后,程序每次重新运行完Init();后是自动跳转到 Erase();函数吗? 这就看你的处理了, 简单的办法就是调用函数前做个合法性检查, 检查不合法就不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 需要加载连接命令.

擦除了 Write();函数后,程序每次重新运行完Init();后是自动跳转到 Erase();函数吗 ...

不是太懂,有相关通俗文档可以推荐一下吗?
我想最简单就是麻烦一点,把程序下载两次。一次就运行Write() 再次就是正常的验证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