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A的AD采样问题

楼主(2014-04-14):
采样现象很奇怪,采出来的电流往上升的时候,显示会增加,但是电流值往下降的时候却无法变小,需要放置一会重新插电才会变回原来的数值。
把程序贴上,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可以吗?我调的快抓狂了。
/*************这是AD的程序*************/
#include "main.h"

extern uint uleakagevalue;
/***********************************************************
** 名    称:void AD_Init(void)
** 功    能:AD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使用说明:无
**********************************************************/
void AD_Init(void)
{
    ADCSRA = 0x00; // disable adc
    ACSR = 0x80;   // 禁用模拟比较器
    //参考电压AREF,左对齐,ADC1单端输入
    ADMUX |= (1<<REFS1)|(1<<REFS0)|(1<<ADLAR) | (1 << MUX0)| (1 << MUX1)| (1 << MUX2);
    //AD使能, 连续转换,中断关闭,32分频, 6M / 32 = 187.5khz
   ADCSRA |= (1 << ADEN)|(1 << ADPS2) | (1 << ADPS0)| ( 1<< ADSC);
//        ADCSRA = 0xCE; // ADC使能,ADC开始转换, 单次转换模式, ADC中断使能
                                       // 64预分频(8M晶振, 125kHz)
}
lint lSmpAdd=0;
/********************************************
函数名称: GetCurrent
功    能: 电压值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GetCurrent()
{
    uint i;
        for(i=0;i<5;i++)
                GetADC();
        for(i=0;i<60;i++)   //167等于2个周期,40MS
        {
                lSmpAdd += GetADC();
                WDR(); //这里喂狗

        }
        uleakagevalue=lSmpAdd/60;//取最大值
        DDRC |= BIT(7);
        PORTC &=~BIT(7);
        Delayms(600);
        DDRC &=~BIT(7);
        Delayms(100);
        lSmpAdd=0;
}
/********************************************
函数名称: GetADC
功    能: 启动ADC,单次转换
参    数: SADnum--AD采样通道号
返回值  : adc--10位AD的转换结果
********************************************/

uint GetADC()
{
        uint ADvalue=0;
        lint AD_temp1=0,AD_temp2=0;
        //AD开始转换
    ADCSRA |= (1 << ADSC);
        while((ADCSRA & (1 << ADIF)) == 0)WDR();
        //AD停止转换

    ADCSRA &=~ (1 << ADSC);
        ADvalue = (ADCH<<2);
        ADCSRA|=(1<<ADIF);//写1清除标志位
        ADCH=0;

        /*
        AD_temp1 = ADCL; //一定要先读取低字节
        AD_temp2 = ADCH; //再读取高字节A
        AD_temp1 |= (AD_temp2<<8);
        AD_temp1 = (AD_temp1>>6) & 0x03FF;//10位精度的结果
        ADvalue=AD_temp1;
        */
        return ADvalue;
}

/******这个是主程序****************/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it.h"
#include "disp.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Key_isr:2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Key_isr:3

uchar KeyVal=NULL;
uint uleakagevalue=0;
extern uchar ucDispData[8];
void main(void)
{

        Delayms(100); //开机延时,稳定内部电源
    WatchDog_Init();
    Port_Init();
        Int_Init();
        init_sm1628();
        AD_Init();
        WDR();
        Disp_8Seg(0,0,0,0,0,0,0,0);
        while(1)
        {
                GetCurrent();
                DATA_process(uleakagevalue);
                Disp_1Seg(0,ucDispData[0]);
                Disp_1Seg(1,ucDispData[1]);
                Disp_1Seg(2,ucDispData[2]);
                Disp_1Seg(3,ucDispData[3]);
                Delayms(500);

            WDR();
        }
}

网友A:
这种情况, 感觉是外部硬件电路信号处理的问题, 最好先验证一下输入电路再调程序.

网友B:
先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建议楼主把电路传上来看看

楼主:
不知道看不看的见。这个是漏电AD和单片机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电路传上来看看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示波器看看

示波器的结果就是一条线。有电压。感觉像是放点放不出去。我用的是峰值检波电路。是不是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不能用峰值检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结果就是一条线。有电压。感觉像是放点放不出去。我用的是峰值检波电路。是不是这个型号的单片机 ...

所以这个是模拟电路处理的问题,跟单片机没有关系,
建议还是先把模拟部分处理好,再来调程序吧

网友D(2014-05-22):
下来看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