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挂载容易掉

楼主(2014-04-14):
nfs挂载根文件系统,能挂载上,但是不到1-2分钟就掉线,出现status check fail
请问大神们这是原因,是软件方面问题还是硬件方面问题?

网友A:
记得之前做开发,见同事初期都喜欢挂NFS图调试方便,后来出了很多奇怪的问题,找不到原因,后来换成烧录,本机启动就没出来那些奇怪的问题了。
你试试看是不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