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里差分走线问题

楼主(2014-04-14):
针对pads里差分对走线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果单差分线经过3个焊盘,同一个net,如何更改差分线走线顺序呢?比如说我们在走HDMI差分对的时候,在连接到端子脚位之前会接一个ESD,那么在设置差分对时,有可能是电阻先到端子脚位再连接到ESD(电阻-端子pin-ESD),走差分线的时候就只能按照这个顺序走,要如何更改才能按照自己想要的顺序走下去呢(电阻-ESD-端子pin)

网友A(2015-08-21):
您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7-02-22):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修改差分线的走线顺序。
---------------------------------------------------
刚试了个比较蠢的办法。
在layout里的eco模式下,删除部分原来的网线,然后按自己的要求重新添加网线。然后再转入router里布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修改差分线的走线顺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