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NE5532老师、求指导!

楼主(2014-04-14):
之前您DIY了一个LM3886的功放,本来想在那个帖子回复请教的,基于某些原因也便不方便挖坟了,于是便重新开一帖。
事情是这样的哈,因为我手上有一个双36V的环牛,想使用您的这个电源电路搞一个双32V-35V的电源出来,用万能板焊接好调试的时候发现整流后的电压有46V,但是经过TL431调节后电压为45V上下,分析应该是431没有起作用,调1K/1206的电阻值也不见有啥效果,请问现在能不能怎么补救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但是经过TL431调节后电压为45V上下
可疑

网友B:
变压器的电压比较高,也不能直接给LM3886用,只有降压下来,楼主先看一下TL431基准端电压是否正常,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否正常,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5532

谢谢艾特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经过TL431调节后电压为45V上下
可疑

:'(、431木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电压比较高,也不能直接给LM3886用,只有降压下来,楼主先看一下TL431基准端电压是否正常,两个三 ...

电路图完全按照您共享的原理图啊,现在431没有起作用,查阅资料431的电压应该小于37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1木有起作用!

431是你约莫着加的吧...多搜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是你约莫着加的吧...多搜参考电路

恩、好的、谢谢哈!继续摸索...

网友B:
请楼主上图,这个地方电压降落不在431上,与工作电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