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4-14):
本人利用带有门控的定时器定时,只是有定时器功能,配置如下:
TMR1H=0xff;
        TMR1L=0xf5;
        T1CON=0X40;//系统时钟,分频比为1;1
        TMR1GE=0;
        GIE=1;
        PEIE=1;
        TMR1IE=1;
        TMR1IF=0;
        TMR1ON=1;
为何用示波器查到的时间和定时的不一样啊?

网友A:
示波器显示的和你设置的差多少倍?是不是系统视同没有设置对。

网友B:
计算的时候,确定代入的系统频率和实际频率一致吗?

楼主:
选择FOSC内部时钟源时,Timer1/3/5寄存器的值将在每个指令时钟周期中递增4次。由于这个原因,在读取Timer1/3/5值时,分辨率将会出现2 LSB的误差。为了￿ᅠ 利用Timer1/3/5的全部分辨率,必须使用异步输入信号来对Timer1/3/5时钟输入进行门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理解,我只用定时器功能,不用门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