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CLKIN与CLKOUT的关系

楼主(2014-04-14):
28335的内部电路图上PLL输出为CLKIN接到了CPU的输入上,然后由CPU输出了CLKOUT,相请教高手,CLKIN与CLKOUT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配置的吗?

网友A:
这个是可以配置的啊,DATASHEET 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B:
CLKOUT是不是输出到一个引脚上了?
应该是可以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