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关于altium

楼主(2014-04-14):
在打开altium时出现如上图的提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们用了同一个**号, 现在网上的**有防局域网冲突的。换个版本吧

网友B:
换个版本,或者换了license

楼主:
哦 ,那应该是。这个安装软件,**软件就是从同事那里考过来的。

网友C:
如果电脑上装了360 打开流量防火墙 把AD的网络禁止掉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D:
没用用AD 。飘过。 PADS 和ALLEGRO 的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E:
断网使用就行了

网友F:
换个**号就好了

网友G:
我有防冲突的软件

网友H:
license冲突导致的,局域网里HP-20140320 用户的和你的冲突了

网友I:
打开的时候不要联网,等打开后再联网。要不谢了重装一个,换一个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防冲突的软件

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 415886027@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