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火线取电ZIGBEE

楼主(2014-04-14):
最近在做单火线触摸开关,采用zigbee通信。
连接5W的节能灯,关灯后灯会闪烁的很厉害。
采用了取电模块加2200UF电容和让RF芯片休眠7秒,也只能做到20W的节能灯不出现闪烁。
请问哪位大神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这个确实有难度
LZ什么公司

网友B:
难度比较大,就说电网电压的稳定性都影响非常大。
参考下这个看看:http://wenku.baidu.com/view/8a467647a8956bec0975e3c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有难度
LZ什么公司

北京智城中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比较大,就说电网电压的稳定性都影响非常大。
参考下这个看看:http://wenku.baidu.com/view/8a467647a ...

谢谢,这个资料我也研究过了,还是不太好解决。

网友A:
这个节能灯有点类似日光灯的启辉器,

日光灯即使关掉不开,晚上有时也能看到一点亮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节能灯有点类似日光灯的启辉器,

日光灯即使关掉不开,晚上有时也能看到一点亮光 ...

这个亮光是荧光粉的余晖吧,时间一长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亮光是荧光粉的余晖吧,时间一长就没了

这不是余辉

是开关没有控制火线,一点点的漏电都可以点亮启辉器

网友D(2014-10-16):
我有ZIGBEE供电模块,5Wled 不闪

网友E:
偶尔闪烁是因为漏电,闪烁频繁应该是电路有问题。对于日光灯单火线的挺难搞弄的,但有人解决了此类问题,坐等高手解答了。

网友F:
2006~2008搞过3年智能家居,成功解决此问题,但不能贴电路,那是产品。

网友G:
单火线取电,可以说是瞎忽悠,诸多的条件限制,导致产品不可能大面积上市.
取电原理:利用微小回路电流通过变压器转换得到主IC供电,导致负载小于1~3W时供电不足,出现频闪,不稳定.后面省掉N千字.

网友G:
等半导体工作电流达UA
JO供电

网友G:
等半导体工艺可以达相关电路到UA级工作时看看有没机会。

网友H(2014-11-25):
问题解决了吗?你试试DY10A元器件

网友I:
你的开关要工作就要耗电,你要控制功耗

网友J:
现在家庭装修为了方便开灯什么的,选用的开关一般多带有指示灯,当开关断开时那个指示灯会亮,如果这个开关上接的是白炽灯的话什么问题多没有,接节能灯的话就会出现过几秒闪亮一下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楼主遇到的问题。开关中带的氖管点亮这么小的电流,节能灯还会闪亮,那么楼主做的设备势必工作电流需要更低更低才能避免问题产生了。

网友K:
看看青岛博晶微电子公司的SC201单火方案吧,目前来讲最牛的方案。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单火线取电,可以说是瞎忽悠,诸多的条件限制,导致产品不可能大面积上市.
取电原理:利用微小回路电流通 ...

请看看青岛博晶微电子的SC201的单火应用方案。保证2w LED无闪烁的情况下,可以给低压控制端提供1.5ma的电流。

网友L:
2W不闪烁还是挺牛的了。其实LED灯闪烁的原因很简单,LED内部的电路有整流电路和电容,如果电容上的电压达到一定电压值就会使LED亮,LED亮,电容两端电压马上下降,所以又灭了。所以要求单火线流过LED 的电流非常小,功耗要控制住。交流电流基本要保证低于40uA才能适应市场上的大部分LED。还有就是要看你们公司用的是什么单火线取电模块,该模块的转换效率,空载电流都是很重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2006~2008搞过3年智能家居,成功解决此问题,但不能贴电路,那是产品。

厉害,这么早就做出来了。:handshake

网友M(2015-01-29):
可以找找这个:ZigBee单火开关电源模块:   PI-3V3-B3

网友M:
ZigBee单火开关电源模块 PI-3V3-B4,淘宝上有卖的,淘宝上搜索"单火线电源模块"即可。

功能特点:
• 低功耗: 典型待机功耗小于5mW(带载100uA时);
• 大电流: 输出最大电流200mA;
   • 宽电压: 输入工作电压范围13~380VDC;
• 低输出纹波:内部集成LDO电路,使得输出纹波更小;
• 保护功能: 过流与输出短路保护;
• 超小体积:L18*W9.5*H15.5mm.

网友N:
公司刚好在做这个。单片机的ad判断一个电压。感觉是受到干扰死机。这个电压高于单片机的电压被钳位住了。硬件不是我弄的,原理我不懂,那个搞硬件的也没完全懂。单火线取电干扰大吗??

网友O(2015-03-28):
引用 网友F:
2006~2008搞过3年智能家居,成功解决此问题,但不能贴电路,那是产品。

那你在这发言是为了炫耀自己吗?

网友G:
有没批量的产品,能过欧美的那些标准么?几年前深圳有家公司做这个出口就吃了这个亏。

网友P(2015-06-15):
楼主,你现在用的ZIGBEE模块耗电多少?我现在做的电路,输出3.3V/40mA左右,能保证5W的节能灯不闪。这个电流应该满足ZIGBEE的需求了吧。

网友Q:
提供单火线电源模块(Wifi,Zigbee):东莞市迅迪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技术企业(一般纳税人企业)电源事业部专业研发/产销: DC/DC,AC/DC电源模块(小体积,低成本,微功耗,宽电压,高效率,大电流),升级替代线性及电容降压式非隔离电源,适用于智能家居(单火线电源,零火线模块),小家电(待机电源),电表,工业控制,通讯,汽车电子,照明灯等领域(模块化产品包括:微功耗电源模块,单火线电源模块,智能家居电源模块[智能开关电源模块,WIFI电源模块,ZigBee电源模块,单火线取电模块,单火线供电模块],LED驱动电源模块,RGB电源模块,等等......)。联系QQ:  1351554959,  欢迎各位技术同行交流。

网友M(2015-09-14):
单火线电源模块(可用于ZigBee等智能开关),如:  PI-3V3-B4,PI-05V-B4等

网友R:
在灯上并联一个103/2kv电容试试,不行电容加大点

网友S(2016-02-17):
参考下这个资料:Zigbee智能开关和单火线取电技术

网友T:
好多资料, 智能家居必须单火线取电吗?

网友U(2016-10-29):
推荐一个可以做Zigbee智能开关的单火线取电电路:

网友Q(2017-05-17):
单火技术哪家强?请到广东找老王!---王工(QQ:1351554959,手机:18688671270)
单火模块谁牛B? 请到东莞找迅迪!---东莞市迅迪电子有限公司(单火线取电电源方案解决专家)

网友V:
在负载灯的火零线之间并联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可以取较大的电流,并且可以保证灯不闪烁。

网友V:
或者在开关上放一个锂电池,当负载打开时,通过变压器耦合从电网取电,并给电池充电。负载关闭时,通过开关上的锂电池供电,保证开关能正常工作。这个方式可以保证灯不会闪烁。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好多资料, 智能家居必须单火线取电吗?

智能家居只是个噱头,真正实用一点也就是照明系统控制,而目前多数已装修好的房子,线槽是埋墙的,墙壁上开关接线盒(就是那种86盒)只有火线经过,没有零线经过。这时候若想升级智能控制,要么挖墙重新布线,把零线引到开关线盒,要么使用单火取电。显然挖墙布线很不理智,没有人愿意花钱做第二次装修,而且装修期间没地方住,很不方便。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推荐一个可以做Zigbee智能开关的单火线取电电路:

这种用可控硅来做开关的,灯不闪才怪。可控硅接到电网上,不加任何控制信息,都有可能被电网干扰信号误触发而导通。

网友W(2017-06-19):
可以用单火取电模块,单火模块还可以应用在AC-DC   高压DC-低压DC模块

网友X(2017-07-27):
引用 网友V:
在负载灯的火零线之间并联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可以取较大的电流,并且可以保证灯不闪烁。 ...

单火线Zigbee智能家居开关接LED灯或节能灯闪烁不稳定如何解决?

1.并接消闪模块(其实也就是电容器,有些厂家为了掩人耳目称之为“安规电容”,“增强盒”等等);
2.并接分流电阻;
3.换功率稍大的灯具;
4.购买质量好的单火线智能开关(如采用超微功耗单火线电源模块PI-3V3-B4设计的中高档Zigbee智能开关).

网友Y(2017-11-09):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现在用的ZIGBEE模块耗电多少?我现在做的电路,输出3.3V/40mA左右,能保证5W的节能灯不闪。这个电 ...

能分享一下你的电路吗?私聊,有偿也行。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