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DSP程序大小如何看吗?

楼主(2014-04-14):
(无正文)

楼主:
*****************************************************************************
  TMS320C2000 Evaluation Linker PC v5.2.1
******************************************************************************
>> Linked Fri Aug 19 16:58:51 2011

OUTPUT FILE NAME:   <./Debug/Example_2809_Flash.out>
ENTRY POINT SYMBOL: "code_start"  address: 003f7ff6

MEMORY CONFIGURATION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unused   attr    fill
----------------------  --------  ---------  --------  --------  ----  --------
PAGE 0:
  RAML0                 00008000   00001000  0000004d  00000fb3  RWIX
  OTP                   003d7800   00000400  00000000  00000400  RWIX
  FLASHF                003e0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E                003e4000   00003f80  00000000  00003f80  RWIX
  FLASHD                003e8000   00004000  0000004d  00003fb3  RWIX
  FLASHC                003ec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A                003f4000   00003f80  0000050c  00003a74  RWIX
  CSM_RSVD              003f7f80   00000076  00000076  00000000  RWIX
  BEGIN                 003f7ff6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0  RWIX
  CSM_PWL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ROM                   003ff000   00000fc0  00000000  00000fc0  RWIX
  RESET                 003fffc0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2  RWIX
  VECTORS               003fffc2   0000003e  00000000  0000003e  RWIX

楼主:
PAGE 1:
  RAMM0                 00000000   00000400  00000380  00000080  RWIX
  BOOT_RSVD             000004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80  RWIX
  RAMM1                 00000480   00000380  00000000  00000380  RWIX
  DEV_EMU               00000880   00000180  000000d0  000000b0  RWIX
  FLASH_REGS            00000a80   00000060  00000008  00000058  RWIX
  CSM                   00000ae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ADC_MIRROR            00000b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CPU_TIMER0            00000c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PU_TIMER1            00000c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PU_TIMER2            00000c1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PIE_CTRL              00000ce0   00000020  0000001a  00000006  RWIX
  PIE_VECT              00000d00   00000100  00000100  00000000  RWIX
  ECANA                 00006000   00000040  00000034  0000000c  RWIX
  ECANA_LAM             00006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ECANA_MOTS            0000608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ECANA_MOTO            000060c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ECANA_MBOX            00006100   00000100  00000100  00000000  RWIX
  ECANB                 00006200   00000040  00000034  0000000c  RWIX
  ECANB_LAM             000062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ECANB_MOTS            0000628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ECANB_MOTO            000062c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ECANB_MBOX            00006300   00000100  00000100  00000000  RWIX
  EPWM1                 0000680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00  RWIX
  EPWM2                 0000684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00  RWIX
  EPWM3                 0000688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00  RWIX
  EPWM4                 000068c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00  RWIX
  EPWM5                 0000690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00  RWIX
  EPWM6                 0000694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00  RWIX
  ECAP1                 00006a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ECAP2                 00006a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ECAP3                 00006a4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ECAP4                 00006a6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EQEP1                 00006b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EQEP2                 00006b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GPIOCTRL              00006f8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GPIODAT               00006fc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GPIOINT               00006fe0   00000020  0000000a  00000016  RWIX
  SYSTEM                0000701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SPIA                  0000704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CIA                  0000705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XINTRUPT              0000707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ADC                   00007100   00000020  0000001e  00000002  RWIX
  SPIB                  0000774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CIB                  0000775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PIC                  0000776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PID                  0000778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I2CA                  00007900   00000040  00000022  0000001e  RWIX
  RAML1                 00009000   00001000  00000010  00000ff0  RWIX
  FLASHH                003d8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G                003dc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B                003f0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CSM_PWL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RAMH0                 003fa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SECTION ALLOCATION MAP

楼主:
output                                  attributes/
section   page    origin      length       input sections
--------  ----  ----------  ----------   ----------------
.pinit     0    003f4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ramfuncs   0    003e8000    0000004d     RUN ADDR = 00008000
                  003e8000    0000002e     Example_280xFlash.obj (ramfuncs)
                  003e802e    0000001b     DSP280x_SysCtrl.obj (ramfuncs)
                  003e8049    00000004     DSP280x_usDelay.obj (ramfuncs)

.text      0    003f4000    000003f6
                  003f4000    00000145     DSP280x_DefaultIsr.obj (.text)
                  003f4145    000000fa     DSP280x_SysCtrl.obj (.text)
                  003f423f    000000d1     Example_280xFlash.obj (.text)
                  003f4310    00000044     rts2800_ml.lib : boot.obj (.text)
                  003f4354    00000028     DSP280x_PieCtrl.obj (.text)
                  003f437c    00000020     DSP280x_PieVect.obj (.text)
                  003f439c    0000001b     rts2800_ml.lib : args_main.obj (.text)
                  003f43b7    00000019                    : exit.obj (.text)
                  003f43d0    00000015     DSP280x_MemCopy.obj (.text)
                  003f43e5    00000009     rts2800_ml.lib : _lock.obj (.text)
                  003f43ee    00000008     DSP280x_CodeStartBranch.obj (.text)

.econst    0    003f43f6    00000100
                  003f43f6    00000100     DSP280x_PieVect.obj (.econst)

.cinit     0    003f44f6    00000016
                  003f44f6    0000000a     rts2800_ml.lib : _lock.obj (.cinit)
                  003f4500    0000000a                    : exit.obj (.cinit)
                  003f450a    00000002     --HOLE-- [fill = 0]

csm_rsvd   0    003f7f80    00000076
                  003f7f80    00000076     DSP280x_CSMPasswords.obj (csm_rsvd)

codestart
*          0    003f7ff6    00000002
                  003f7ff6    00000002     DSP280x_CodeStartBranch.obj (codestart)

csmpasswds
*          0    003f7ff8    00000008
                  003f7ff8    00000008     DSP280x_CSMPasswords.obj (csmpasswds)

.reset     0    003fffc0    00000002     DSECT
                  003fffc0    00000002     rts2800_ml.lib : boot.obj (.reset)

vectors    0    003fffc2    00000000     DSECT

.stack     1    00000000    00000380     UNINITIALIZED
                  00000000    00000380     --HOLE--

DevEmuRegsFile
*          1    00000880    000000d0     UNINITIALIZED
                  00000880    000000d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DevEmuRegsFile)

FlashRegsFile
*          1    00000a80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0a80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FlashRegsFile)

CsmRegsFile
*          1    00000ae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0ae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smRegsFile)

AdcMirrorFile
*          1    00000b0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0b0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AdcMirrorFile)

CpuTimer0RegsFile
*          1    00000c00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0c00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0RegsFile)

CpuTimer1RegsFile
*          1    00000c08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0c08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1RegsFile)

CpuTimer2RegsFile
*          1    00000c10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0c10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2RegsFile)

PieCtrlRegsFile
*          1    00000ce0    0000001a     UNINITIALIZED
                  00000ce0    0000001a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PieCtrlRegsFile)

PieVectTableFile
*          1    00000d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0d00    0000010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PieVectTableFile)

ECanaRegsFile
*          1    00006000    00000034     UNINITIALIZED
                  00006000    00000034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RegsFile)

ECanaLAMRegsFile
*          1    0000604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04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LAMRegsFile)

ECanaMOTSRegsFile
*          1    0000608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08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MOTSRegsFile)

ECanaMOTORegsFile
*          1    000060c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0c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MOTORegsFile)

ECanaMboxesFile
*          1    000061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6100    0000010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MboxesFile)

ECanbRegsFile
*          1    00006200    00000034     UNINITIALIZED
                  00006200    00000034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RegsFile)

ECanbLAMRegsFile
*          1    0000624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24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LAMRegsFile)

ECanbMOTSRegsFile
*          1    0000628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28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MOTSRegsFile)

ECanbMOTORegsFile
*          1    000062c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2c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MOTORegsFile)

ECanbMboxesFile
*          1    000063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6300    0000010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MboxesFile)

EPwm1RegsFile
*          1    0000680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80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1RegsFile)

EPwm2RegsFile
*          1    0000684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84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2RegsFile)

EPwm3RegsFile
*          1    0000688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88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3RegsFile)

EPwm4RegsFile
*          1    000068c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8c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4RegsFile)

EPwm5RegsFile
*          1    0000690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90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5RegsFile)

EPwm6RegsFile
*          1    0000694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94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6RegsFile)

ECap1RegsFile
*          1    00006a0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a0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p1RegsFile)

ECap2RegsFile
*          1    00006a2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a2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p2RegsFile)

ECap3RegsFile
*          1    00006a4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a4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p3RegsFile)

ECap4RegsFile
*          1    00006a6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a6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p4RegsFile)

EQep1RegsFile
*          1    00006b0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b0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Qep1RegsFile)

EQep2RegsFile
*          1    00006b4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b4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Qep2RegsFile)

GpioCtrlRegsFile
*          1    00006f8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f8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GpioCtrlRegsFile)

GpioDataRegsFile
*          1    00006fc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fc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GpioDataRegsFile)

GpioIntRegsFile
*          1    00006fe0    0000000a     UNINITIALIZED
                  00006fe0    0000000a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GpioIntRegsFile)

SysCtrlRegsFile
*          1    0000701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701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ysCtrlRegsFile)

SpiaRegsFile
*          1    0000704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04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aRegsFile)

SciaRegsFile
*          1    0000705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05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ciaRegsFile)

XIntruptRegsFile
*          1    0000707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07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XIntruptRegsFile)

AdcRegsFile
*          1    00007100    0000001e     UNINITIALIZED
                  00007100    0000001e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AdcRegsFile)

SpibRegsFile
*          1    0000774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74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bRegsFile)

ScibRegsFile
*          1    0000775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75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cibRegsFile)

SpicRegsFile
*          1    0000776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76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cRegsFile)

SpidRegsFile
*          1    0000778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78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dRegsFile)

I2caRegsFile
*          1    0000790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790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I2caRegsFile)

.ebss      1    0000900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9000    00000008     Example_280xFlash.obj (.ebss)
                  00009008    00000004     rts2800_ml.lib : _lock.obj (.ebss)
                  0000900c    00000004                    : exit.obj (.ebss)

CsmPwlFile
*          1    003f7ff8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3f7ff8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smPwlFile)

GLOBAL SYMBOLS: SORTED ALPHABETICALLY BY Name

address    name
--------   ----
003f4000   .text
003f43b7   C$$EXIT
003f4073   _ADCINT_ISR
00000b00   _AdcMirror
00007100   _AdcRegs
00000c00   _CpuTimer0Regs
00000c08   _CpuTimer1Regs
00000c10   _CpuTimer2Regs
003f7ff8   _CsmPwl
00000ae0   _CsmRegs
003f420e   _CsmUnlock
003f400a   _DATALOG_ISR
00008049   _DSP28x_usDelay
00000880   _DevEmuRegs
003f4157   _DisableDog
003f4122   _ECAN0INTA_ISR
003f412c   _ECAN0INTB_ISR
003f4127   _ECAN1INTA_ISR
003f4131   _ECAN1INTB_ISR
003f40be   _ECAP1_INT_ISR
003f40c3   _ECAP2_INT_ISR
003f40c8   _ECAP3_INT_ISR
003f40cd   _ECAP4_INT_ISR
00006040   _ECanaLAMRegs
000060c0   _ECanaMOTORegs
00006080   _ECanaMOTSRegs
00006100   _ECanaMboxes
00006000   _ECanaRegs
00006240   _ECanbLAMRegs
000062c0   _ECanbMOTORegs
00006280   _ECanbMOTSRegs
00006300   _ECanbMboxes
00006200   _ECanbRegs
00006a00   _ECap1Regs
00006a20   _ECap2Regs
00006a40   _ECap3Regs
00006a60   _ECap4Regs
003f4136   _EMPTY_ISR
003f4014   _EMUINT_ISR
003f40a0   _EPWM1_INT_ISR
003f4082   _EPWM1_TZINT_ISR
003f40a5   _EPWM2_INT_ISR
003f4087   _EPWM2_TZINT_ISR
003f40aa   _EPWM3_INT_ISR
003f408c   _EPWM3_TZINT_ISR
003f40af   _EPWM4_INT_ISR
003f4091   _EPWM4_TZINT_ISR
003f40b4   _EPWM5_INT_ISR
003f4096   _EPWM5_TZINT_ISR
003f40b9   _EPWM6_INT_ISR
003f409b   _EPWM6_TZINT_ISR
00006800   _EPwm1Regs
00009002   _EPwm1TimerIntCount
00006840   _EPwm2Regs
00009004   _EPwm2TimerIntCount
00006880   _EPwm3Regs
00009006   _EPwm3TimerIntCount
000068c0   _EPwm4Regs
00006900   _EPwm5Regs
00006940   _EPwm6Regs
003f40d2   _EQEP1_INT_ISR
003f40d7   _EQEP2_INT_ISR
00006b00   _EQep1Regs
00006b40   _EQep2Regs
003f4373   _EnableInterrupts
00000a80   _FlashRegs
00006f80   _GpioCtrlRegs
00006fc0   _GpioDataRegs
00006fe0   _GpioIntRegs
003f4104   _I2CINT1A_ISR
003f4109   _I2CINT2A_ISR
00007900   _I2caRegs
003f401e   _ILLEGAL_ISR
003f4000   _INT13_ISR
003f4005   _INT14_ISR
003f4293   _InitEPwmTimer
0000802e   _InitFlash
003f4194   _InitPeripheralClocks
003f4354   _InitPieCtrl
003f437c   _InitPieVectTable
003f415f   _InitPll
003f4145   _InitSysCtrl
00009000   _LoopCount
003f43d0   _MemCopy
003f4019   _NMI_ISR
003f413b   _PIE_RESERVED
00000ce0   _PieCtrlRegs
00000d00   _PieVectTable
003f43f6   _PieVectTableInit
003f400f   _RTOSINT_ISR
003e804d   _RamfuncsLoadEnd
003e8000   _RamfuncsLoadStart
00008000   _RamfuncsRunStart
003f410e   _SCIRXINTA_ISR
003f4118   _SCIRXINTB_ISR
003f4113   _SCITXINTA_ISR
003f411d   _SCITXINTB_ISR
003f405f   _SEQ1INT_ISR
003f4064   _SEQ2INT_ISR
003f40dc   _SPIRXINTA_ISR
003f40e6   _SPIRXINTB_ISR
003f40f0   _SPIRXINTC_ISR
003f40fa   _SPIRXINTD_ISR
003f40e1   _SPITXINTA_ISR
003f40eb   _SPITXINTB_ISR
003f40f5   _SPITXINTC_ISR
003f40ff   _SPITXINTD_ISR
00007050   _SciaRegs
00007750   _ScibRegs
003f414d   _ServiceDog
00007040   _SpiaRegs
00007740   _SpibRegs
00007760   _SpicRegs
00007780   _SpidRegs
00007010   _SysCtrlRegs
003f4078   _TINT0_ISR
003f4050   _USER10_ISR
003f4055   _USER11_ISR
003f405a   _USER12_ISR
003f4023   _USER1_ISR
003f4028   _USER2_ISR
003f402d   _USER3_ISR
003f4032   _USER4_ISR
003f4037   _USER5_ISR
003f403c   _USER6_ISR
003f4041   _USER7_ISR
003f4046   _USER8_ISR
003f404b   _USER9_ISR
003f407d   _WAKEINT_ISR
003f4069   _XINT1_ISR
003f406e   _XINT2_ISR
00007070   _XIntruptRegs
00000380   __STACK_END
00000380   __STACK_SIZE
00000001   __TI_args_main
ffffffff   ___binit__
ffffffff   ___c_args__
003f44f6   ___cinit__
003f43f6   ___etext__
ffffffff   ___pinit__
003f4000   ___text__
003f439c   __args_main
0000900c   __cleanup_ptr
0000900e   __dtors_ptr
0000900a   __lock
003f43ed   __nop
003f43e9   __register_lock
003f43e5   __register_unlock
00000000   __stack
00009008   __unlock
003f43b7   _abort
003f4310   _c_int00
00008000   _epwm1_timer_isr
00008016   _epwm2_timer_isr
003f42f3   _epwm3_timer_isr
003f43b9   _exit
003f423f   _main
003f4140   _rsvd_ISR
ffffffff   binit
003f44f6   cinit
003f7ff6   code_start
003f43f6   etext
ffffffff   pinit

楼主:
GLOBAL SYMBOLS: SORTED BY Symbol Address

address    name
--------   ----
00000000   __stack
00000001   __TI_args_main
00000380   __STACK_END
00000380   __STACK_SIZE
00000880   _DevEmuRegs
00000a80   _FlashRegs
00000ae0   _CsmRegs
00000b00   _AdcMirror
00000c00   _CpuTimer0Regs
00000c08   _CpuTimer1Regs
00000c10   _CpuTimer2Regs
00000ce0   _PieCtrlRegs
00000d00   _PieVectTable
00006000   _ECanaRegs
00006040   _ECanaLAMRegs
00006080   _ECanaMOTSRegs
000060c0   _ECanaMOTORegs
00006100   _ECanaMboxes
00006200   _ECanbRegs
00006240   _ECanbLAMRegs
00006280   _ECanbMOTSRegs
000062c0   _ECanbMOTORegs
00006300   _ECanbMboxes
00006800   _EPwm1Regs
00006840   _EPwm2Regs
00006880   _EPwm3Regs
000068c0   _EPwm4Regs
00006900   _EPwm5Regs
00006940   _EPwm6Regs
00006a00   _ECap1Regs
00006a20   _ECap2Regs
00006a40   _ECap3Regs
00006a60   _ECap4Regs
00006b00   _EQep1Regs
00006b40   _EQep2Regs
00006f80   _GpioCtrlRegs
00006fc0   _GpioDataRegs
00006fe0   _GpioIntRegs
00007010   _SysCtrlRegs
00007040   _SpiaRegs
00007050   _SciaRegs
00007070   _XIntruptRegs
00007100   _AdcRegs
00007740   _SpibRegs
00007750   _ScibRegs
00007760   _SpicRegs
00007780   _SpidRegs
00007900   _I2caRegs
00008000   _RamfuncsRunStart
00008000   _epwm1_timer_isr
00008016   _epwm2_timer_isr
0000802e   _InitFlash
00008049   _DSP28x_usDelay
00009000   _LoopCount
00009002   _EPwm1TimerIntCount
00009004   _EPwm2TimerIntCount
00009006   _EPwm3TimerIntCount
00009008   __unlock
0000900a   __lock
0000900c   __cleanup_ptr
0000900e   __dtors_ptr
003e8000   _RamfuncsLoadStart
003e804d   _RamfuncsLoadEnd
003f4000   .text
003f4000   _INT13_ISR
003f4000   ___text__
003f4005   _INT14_ISR
003f400a   _DATALOG_ISR
003f400f   _RTOSINT_ISR
003f4014   _EMUINT_ISR
003f4019   _NMI_ISR
003f401e   _ILLEGAL_ISR
003f4023   _USER1_ISR
003f4028   _USER2_ISR
003f402d   _USER3_ISR
003f4032   _USER4_ISR
003f4037   _USER5_ISR
003f403c   _USER6_ISR
003f4041   _USER7_ISR
003f4046   _USER8_ISR
003f404b   _USER9_ISR
003f4050   _USER10_ISR
003f4055   _USER11_ISR
003f405a   _USER12_ISR
003f405f   _SEQ1INT_ISR
003f4064   _SEQ2INT_ISR
003f4069   _XINT1_ISR
003f406e   _XINT2_ISR
003f4073   _ADCINT_ISR
003f4078   _TINT0_ISR
003f407d   _WAKEINT_ISR
003f4082   _EPWM1_TZINT_ISR
003f4087   _EPWM2_TZINT_ISR
003f408c   _EPWM3_TZINT_ISR
003f4091   _EPWM4_TZINT_ISR
003f4096   _EPWM5_TZINT_ISR
003f409b   _EPWM6_TZINT_ISR
003f40a0   _EPWM1_INT_ISR
003f40a5   _EPWM2_INT_ISR
003f40aa   _EPWM3_INT_ISR
003f40af   _EPWM4_INT_ISR
003f40b4   _EPWM5_INT_ISR
003f40b9   _EPWM6_INT_ISR
003f40be   _ECAP1_INT_ISR
003f40c3   _ECAP2_INT_ISR
003f40c8   _ECAP3_INT_ISR
003f40cd   _ECAP4_INT_ISR
003f40d2   _EQEP1_INT_ISR
003f40d7   _EQEP2_INT_ISR
003f40dc   _SPIRXINTA_ISR
003f40e1   _SPITXINTA_ISR
003f40e6   _SPIRXINTB_ISR
003f40eb   _SPITXINTB_ISR
003f40f0   _SPIRXINTC_ISR
003f40f5   _SPITXINTC_ISR
003f40fa   _SPIRXINTD_ISR
003f40ff   _SPITXINTD_ISR
003f4104   _I2CINT1A_ISR
003f4109   _I2CINT2A_ISR
003f410e   _SCIRXINTA_ISR
003f4113   _SCITXINTA_ISR
003f4118   _SCIRXINTB_ISR
003f411d   _SCITXINTB_ISR
003f4122   _ECAN0INTA_ISR
003f4127   _ECAN1INTA_ISR
003f412c   _ECAN0INTB_ISR
003f4131   _ECAN1INTB_ISR
003f4136   _EMPTY_ISR
003f413b   _PIE_RESERVED
003f4140   _rsvd_ISR
003f4145   _InitSysCtrl
003f414d   _ServiceDog
003f4157   _DisableDog
003f415f   _InitPll
003f4194   _InitPeripheralClocks
003f420e   _CsmUnlock
003f423f   _main
003f4293   _InitEPwmTimer
003f42f3   _epwm3_timer_isr
003f4310   _c_int00
003f4354   _InitPieCtrl
003f4373   _EnableInterrupts
003f437c   _InitPieVectTable
003f439c   __args_main
003f43b7   C$$EXIT
003f43b7   _abort
003f43b9   _exit
003f43d0   _MemCopy
003f43e5   __register_unlock
003f43e9   __register_lock
003f43ed   __nop
003f43f6   _PieVectTableInit
003f43f6   ___etext__
003f43f6   etext
003f44f6   ___cinit__
003f44f6   cinit
003f7ff6   code_start
003f7ff8   _CsmPwl
ffffffff   ___binit__
ffffffff   ___c_args__
ffffffff   ___pinit__
ffffffff   binit
ffffffff   pinit

[163 symbols]

楼主:
答案:FLASHF 003e0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E 003e4000 00003f80 00000000 00003f80 RWIX
FLASHD 003e8000 00004000 0000004d 00003fb3 RWIX
FLASHC 003ec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A 003f4000 00003f80 0000050c 00003a74 RWIX
看看你自己的Flash Sector各自用了多少就行了。

程序占用多少空间,一般而言都是讲FLASH空间。其实,如果谈到程序中调用的系统内部已有的资源,那就是另外一个数值。Map也许能看出来,还没有试过;不过可以从最后编译生成的下载文件.out看。可能其中包含一些地址信息字段,但总体还是能有个比较直观的了解。

网友A:
楼主太牛啦!
我推荐一种方法   可以用TI提供的工具HEX**.EXE
可以讲.OUT文件转换为.DAT    然后打开
记得第二个字节就是它的总字节数

网友B:
程序占用多少空间,一般而言都是讲FLASH空间。其实,如果谈到程序中调用的系统内部已有的资源,那就是另外一个数值。Map也许能看出来,还没有试过;不过可以从最后编译生成的下载文件.out看。可能其中包含一些地址信息字段,但总体还是能有个比较直观的了解。

网友C:
装个CCS5.5版本,菜单“view”-“other”,在节点“code compose studio”里面,那个什么内存东东的,打开这个窗口,会用条形图把每个section的占用空间都显示出来,非常直观。我这个电脑是5.2,居然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看看自己的Flash Sector各自用了多少不就行了吗?!

网友E(2014-06-03):
看自己的Flash Sector各自用了多少不就行了吗?!

网友F(2015-06-13):
这上边的是看不出来的吧。。

网友G(2017-05-24):
引用 网友C:
装个CCS5.5版本,菜单“view”-“other”,在节点“code compose studio”里面,那个什么内存东东的,打开 ...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