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运放电压跟随输出直连MCU ADC输入发烫问题

楼主(2014-04-14):
请教各位我用运放做了个电压跟随器,其输出连接MCU ADC输入,运放会发烫,是什么原因?电路如下,用于判断S-SHORT是接GND还是VCC,
STM32F130_ADC直接连接STM32F130的ADC管脚,上电后运放会发烫。我把C103换成100k电阻后,运放不会发烫了,请各位看下是怎么回事,c103换成电阻是否会影响ADC采样?谢谢!

网友A:
不会影响ADC采样,你运放输出直接接个电容振荡了。

要接的话,输出接个RC滤波到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ADC采样,你运放输出直接接个电容振荡了。

要接的话,输出接个RC滤波到AD。

谢谢,请问有没有什么资料讲这方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有没有什么资料讲这方面的?

没有。
不过这是最基本的知识啊
另外运放的输出阻抗本来就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