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定时器启动问题

楼主(2014-04-14):
为啥51单片机的定时器开关TR0=1 放main中可以运行,但放while中缺不能运行??

网友A:
那是你认为而已

楼主:
我是想满足某个条件再启动定时器,但当我写出来放进while里就不知道为啥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满足某个条件再启动定时器,但当我写出来放进while里就不知道为啥不行了 ...

你有没有调试过,你确定定时器真的启动了?

楼主:
我把程序烧写放实物上实验,假如直接把tr0=1;还有其他初始化的东西放main里,一切正常。但放while里 其他部分也不运行了

楼主: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if(INT0==0)
  {
   LED_POWER=0;
   a++;

   }
}
void main()
{

INT0_init( );
led_power();

EA=1;
  TMOD = 0x01;
  IE   = 0x82;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 0;

  while(1)
  {
   switch(a)
           {
       case 0:led_power();break;
       default:
         { LED_POWER=0;
          if(a>1&&a<10)
             {
              MODE_1();break;
              a=10;
             }
         if(a>10)
            {
             TR0=1;
             }
       }

}        //while
} //main

楼主:
其他部分太长没贴出来

网友C:
没启动吧,或者在while语句中定时器初始化不对

网友A:
括号都差一个,不知编译过了没有啊

楼主:
少了括号可能我刚才弄走了,其他地方有什么问题。

网友B:
if(a>1&&a<10)
             {
              MODE_1();break;
              a=10;
             }

这里面的a=10就执行不了

还有就是,你的定时器用来干嘛的?

楼主:
给a重新赋个值为啥不行?

楼主:
我用定时器来亮灯,亮不同亮度

网友A:
你都没有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D:
定时器0的中断应该是void int0( )  interrupt 1
而不是void int0( )  interrupt 0

网友E:
全套原厂同步伺服驱动器方案研发生产技术方案资料转让:
包括产品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BOM物料清单  SCH原理图 开发文件等
产品已经大量投产,质量稳定可靠。
有样机可供客户检测,可供研发、学习、生产使用。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给a重新赋个值为啥不行?

前面的break已经将循环跳出了,所以a=10永远得不到执行。

网友F:
while中一般不放初始化的代码,容易出问题,这是个习惯问题。

再就是中断一定要有,哪怕只是执行了一个空指令,写出来只是会让人知道这个中断已经使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面的break已经将循环跳出了,所以a=10永远得不到执行。

说的是,若要执行a=10,要把break放到a=10后面

网友H:
幸福啊,有这么多人指导,当年自己摸索。。。

网友I:
氛围很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