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14):
问题现象;在一个工程运行完全正常,但是我把程序拷贝到另一个工程运行不正常,我发现了一个不同点:
延时函数:
void Delaytime(uint32_t nTime)
{
  TimeDelay = nTime;
  while(TimeDelay != 0);

}
系统时钟中断: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TimeDelay>0)
   {
     TimeDelay--;
   }
   else
   {
     TimeDelay=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Delaytime(100);
    ...........
    ...........
}

运行不正常的工程,在Delaytime(100);就没有往下执行了,我检测过很多次,程序一模一样,但是在系统时钟中断里面出了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系统时钟的配置也是一样的,库也是一样的,我找不到原因,什么情况啊?求助各位朋友。

网友A:
排除时钟配置,库,程序,硬件问题,那只剩下你的新建的工程文件了,例如是不是你新的工程里面的全局,参数,定义哪里冲突了,不懂STM32,友情帮你顶顶吧,让高手多关注下..

网友B:
跟踪下程序,把时钟显示出来。

网友C:
编译器优化掉了,声明TimeDelay 前面加 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