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程序会进入到这个里面??、

楼主(2014-04-14):
为什么我的程序会进入到startup_nano1xx.s文件的B Default_Handler内??求解答啊!!!!!!

网友A:
你的程序,对硬件操作产生了故障,使得芯片进入到B Default_handler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对硬件操作产生了故障,使得芯片进入到B Default_handler中断了。

请问那些非法硬件操作会产生硬件故障呢!进入B Default_handler前我只进行了串口发送啊!!

网友B:
有末实现的中断ISR

查IPSR寄存器再对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末实现的中断ISR

查IPSR寄存器再对数据手册。

DATASHEET中没有找到IPSR寄存器,是ISPR寄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中没有找到IPSR寄存器,是ISPR寄存吧!

这是内核的寄存器,指示当前正在服务哪个中断。

网友(2015-02-28):
楼上的高手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