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moc3083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4-04-14):
谁用过光耦可控硅。我的是moc3083可控硅控制各大继电器,去控制36v 400w的加热管的开关。moc3083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图。
1.3061和3083有什么区别
2.我的moc3083总坏,现象是继电器频繁的开关,换一个新的3083就好了。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3.如果是电路的问题,请出一个改进电路

原来的电路r1=100,直接连单片机。
改进后的电路图如图r1=200 左侧用uln2003.   请问还会不会出现上面问题2了。

网友A:
在双向可控硅那并联RC浪涌吸收电路!

网友A:
感觉你双向可控硅的控制极G好像都接错了,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加我QQ,给你个图12092343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双向可控硅那并联RC浪涌吸收电路!

应该没有接错。
为什么会总坏呢?继电器频繁的吸合,哒哒哒的是3083坏了吗?rc吸收电路截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手册上的电路,你指的是39 和0.01是rc电路吗

网友A:
恩,这么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这么接没问题的!

再问问你,rc是保护可控硅的吧?我的是moc3083总爱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这么接没问题的!

如果要驱动个大继电器 ar302fz 30A 28VDC 30 220vac 直接用光耦就可以吧不用可控硅了,那光耦要保护吗?
或者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A:
交流继电器用可控硅,直流用MOSFET或BJ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继电器用可控硅,直流用MOSFET或BJT!

如上图,右侧就可以接继电器了吗?能接多大的呀?
那我原来为什么光耦为什么总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继电器用可控硅,直流用MOSFET或BJT!

这个电路图怎么用 来驱动12vdc   220vac30a的继电器

网友C:
自创电路

楼主(2014-06-16):
引用 网友A:

请问0.01的电容用什么电容呢?手册好像没有说,用独石电容可以吗?

网友D(2014-11-20):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怎么用 来驱动12vdc   220vac30a的继电器

你这个电路,光耦左边没加限流电阻吧。

还有,请问你这个电路后来怎样了?
0.01uf的电容是用多大耐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