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关于有源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14):
我正在做一个宽带放大器,在滤波器设计方面遇到了问题。我想做一个二阶的有源滤波器,譬如我想做一个100mhz的低通滤波器,可是R和C匹配的值通过仿真却达不到要求,我是用公式f=1/2*pi*R*C来计算的,先通过确定R的值来算出C的值,但是这样算我觉得不对,请求大家要怎么算才能确定R和C的值?

网友A:
电路有误,R3应该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网友B:
反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误,R3应该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那个我已经改过来了,可是我仿真出来的还是不对,对数幅频特性很奇怪,我再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不对

你是说反馈值?R3我已改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反馈值?R3我已改过了。

你见过这样的负反馈吗?

网友C:
楼主的电路除了R3要接到反相端外,还有:
1,有源滤波增益最好不要大于30%
2,你再计算RC值
3,通常输入信号频率要大于5倍截止频率
4,运放块SR和GB参数过小,就已经有积分作用

网友D(点评):
镇每向导你遽然还直道贝塞尔铝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allen key filter...

哈,我弄错了

楼主:
你认错人了吧。。。。

网友D(点评):
没人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