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01F的晶振问题

楼主(2014-04-14):
板子上电后,测到RTL8201F的晶振起振220ms左右起振一下.单独焊RTL8201F和外围器件,没焊MCU,晶振无法起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晶振和电容试过更换,没有坏.

网友A:
晶振,等效于一个R、L、C串并联电路,与单片机内部的反相电路连接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正反馈而起振。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之前驱动找不到phy,测试晶振时发现这现象,原以为是晶振原因.试连网线时发现没跑系统时网络灯一直闪,这时测到的晶振起振正常.
RTL8201有三种低功耗模式,其中有Link Down,接收检测不到信号就停止发送.节省60-80%功耗.软件可通过寄存器配置.
但问题是连晶振都停振了.以前在低功耗方面都是由软件控制.这种现象少见.

楼主(2014-06-06):
引用 网友A:
晶振,等效于一个R、L、C串并联电路,与单片机内部的反相电路连接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正反馈而起振。 ...

感谢您的回复,不知怎么结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不知怎么结贴了..

看我发的链接,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