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通信引脚如何配置

楼主(2014-04-14):
想问一下,用STM32芯片与FM108指纹模块通信,指纹模块需外供电源5V,那RX,TX引脚分别设置为什么输入输出啊?浮空?推挽?AF_PP?OUT_PP?

网友A: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AHB与APB有什么区别吗?AHB也分AHB1与AHB2吗?

网友B:
浮空输入,推挽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这你得看芯片的时钟树,APB上挂的一般是外设

AHB上主要是CPU,DMA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