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自动贩售机,需要运用什么知识~小女新手上路求指教~~

楼主(2014-04-14):
学校里举办的科技创新大赛,我和队友想制作一个类似贩售机工作的器件,增加密码锁,时钟等,只是小女大二学生一枚,学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知识没学多少,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各位大神指导,我想边学习边进行设计,需要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A:
密码锁时钟  都是些简单的东西,先了解一个单片机系统都有哪些构成,一部分一部分的跟你要做的实物对应起来。硬件设计好后,再编写程序。
说的简单,其实需要你了解各个部分的细节,并且有组成系统的能力。

网友B:
很简单,就是输入(按钮,遥控器等等),密码存储(eeprom或者dataflash等等),界面显示(液晶,数码管等),密码比对,用单片机比对就可以了...

网友C:
PLC和触摸屏他就是专门处理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