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iar6.0编译环境下用JLINK烧录程序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14):
我的芯片用的KE02DE,在iar6.0编译程序下通过JLINK可以进行仿真调试,生成的是.out的文件之后又想办法生成了.hex文件,但是用JLINK的J-FLASH程序将程序烧录到芯片后都不运行,烧录时先选择芯片型号,然后选择程序文件.hex,再应用“auto”的烧录方式(擦除-写入-校验),显示烧录成功界面,但是设备就是不运行,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么你使用flash的在线仿真,然后断开仿真能运行吗?

楼主:
问题应该是出在启动函数那里吧,原来的那个工程我是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能够仿真,但是烧录后不运行,后来我重建了一个新的工程,做了个简单的程序,烧录后发现能够运行的,我想问题应该是出在程序里吧,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应该是出在启动函数那里吧,原来的那个工程我是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能够仿真,但是烧录后不运行 ...

你官方例程是正常的对吧?
那么你修改了哪些东西导致问题的呢?

网友A:
你和官方例程对比一下,到底变了什么。

网友B:
在flash下仿真也是直接烧录到芯片的,楼主这种方法断开仿真还能不能跑呢?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啊!

网友C(2014-06-10):
呼唤LZ,结果到底怎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呼唤LZ,结果到底怎木了

nongfuxu 你好
请放心 FRDM-KE06Z开发板上预留了SWD接口,只要你有配套排针焊上去就可以用JLink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