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以efm32tg842为核心的微型四轴飞行器研发笔记(欢迎探讨)

楼主(2014-04-14):
看着论坛里做的人那么多,很早就开始心动了。筹备了3-4个月。终于准备开干。基本工作已经准备完成。
目标:
先做四轴。后面有时间再做无人飞机。
挑战一下难度。做一个可以自己悬浮的四轴。这个也算是无人飞机的第一步吧。
总体框架:
1、MCU
EFM32 TG842 手上正好有他家的CHIP。和STM32一样,不过比STM32更稳定。价格也差不多。我拿到手的是样片,而且手头也有一块开发板,方便。
PIN脚计划:
9轴传感器 I2C
无线模块:2个GPIO+SPI
超声波:GPIO*2 预留5套超声波
电机速度控制,GPIO*4
PIN预留:
GPS UART
GPRS UART
2、大部分传感器和控制模块全用X宝上的。以后有机会要做集成再说。谁家买的我就不说了。X宝上多的是。
9轴: ADXL345+HMC5883L+ L3G4200D
无线:nRF24L01 代替方案:蓝牙 ATK-HC05-V11 是用无线还是用蓝牙还没考虑好。
超声波模块: X宝上一堆。
其它的要用再加。 GPS和GPRS是将来用来做无人飞机考虑的。

楼主:
先上传核心芯片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楼主:
EFM32中文介绍版本

网友A:
Silicon labs 的吧?

这个芯片并不是很流行。性能可能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licon labs 的吧?

这个芯片并不是很流行。性能可能还可以。

确实不是很流行。不过重在稳定。

楼主:
这次用EFM32作为核心芯片,主要也是想看看是不是用这款芯片,能让四轴飞行器的兴能更稳定。

楼主:
EFM32系列的工业应用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楼主:
这两天比较忙,过两天把画的原理图进行共享。PCB板的布局,打算先做一块综合版,将各个模块的功能调通,再优化PCB板。

网友C:
哎吆,9楼顶的腰挺直的哈,..看我顶起.

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靠墙角顶是比较稳定...

网友D:
我是来顶贴的
顶一个
赞一个

网友B:
什么也不说了.先上一个串口通讯代码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efm32.h"
#include "em_chip.h"
#include "em_cmu.h"
#include "em_gpio.h"
#include "em_usart.h"

//读取数据中断
void USART1_RX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Rx(USART1) == 0x5)
    {
        GPIO_PinOutToggle(gpioPortD, 7); //如果接收到数据,反置PD7 在开发板STK3300上为LCD
    }
}

void UART_Initial(void)
{
    //初始化时钟
    CMU_ClockEnable(cmuClock_HFPER, true);
    CMU_ClockEnable(cmuClock_GPIO, true);
    CMU_ClockEnable(cmuClock_USART1, true);

    // 初始化 通讯参数
    USART_InitAsync_TypeDef UART_init = USART_INITASYNC_DEFAULT;
    UART_init.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Async(USART1, &UART_init);

    // 初始化中断
    USART1->IFC = _USART_IFC_MASK;
    NVIC_ClearPendingIRQ(USART1_RX_IRQn);
    NVIC_EnableIRQ(USART1_RX_IRQn);
    USART1->IEN = USART_IEN_RXDATAV;

    //设置PD0 为RX PD1为TX
    GPIO_PinModeSet(gpioPortD,0,gpioModePushPull,1); //tx
    GPIO_PinModeSet(gpioPortD,1,gpioModeInput,1);    //rx

    USART1->ROUTE |=  USART_ROUTE_TXPEN | USART_ROUTE_RXPEN | USART_ROUTE_LOCATION_LOC1;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 Chip errata */
  CHIP_Init();

  //设置时钟
  SystemCoreClockUpdate();

  UART_Initial();

  CMU_ClockEnable(cmuClock_GPIO, true);
  // 允许PD7GPIO输出
  GPIO_PinModeSet(gpioPortD, 7, gpioModePushPull,0);

  unsigned char ucData = 0;
  /* Infinite blink loop */
  while(1)
  {
      unsigned long ulDelay = 100000; // 延时100MS
      while(ulDelay--);
      if(ucData < 10)ucData++;
      else ucData = 0;
      USART_Tx(USART1,ucData); // 输出ucData
  }
}

网友B:
因为 @mgyml 的板子芯片没到.最近一直在用开发板做测试
再上一个I2C调试ADXL345的DEMO
和昨天的UART打了个包.

楼主:
硬件相关的开发软件,目前主要用到的是Protel DXP 2004,  这个软件的有点大,网站里不太好上传,贴个网址,感兴趣的可以自己下载: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51071.html

网友B:
@che180 还没有可以飞...

网友E:
:victory::lol:victory::P

网友B:
昨天晚上4点,调试完蓝牙..就一个问题折腾了我很久.
因为是用开发板.开发板上只提供了一个USART和一个LEUSART(低功耗串口).
LEUSART的最高波特率只能到9600.我设置成35400.结果一直通讯不成功.
最后还是把LEUSART做为和计算机通讯,把USART做为和蓝牙模块通讯.总算完成了.

附带HC05蓝牙笔记:
主机就是能够搜索别人并主动建立连接的一方,从机则不能主动建立连接,只能等别人连接自己,
KEY OFF 可以发送数据  KEY ON 可以发送AT指令(这里也折腾了一翻,发傻了.)
AT+NAME=Bluetooth-Slave  蓝牙名称为Bluetooth-Slave
AT+ROLE=0                蓝牙模式为从模式
AT+CMODE=0               蓝牙连接模式为任意地址连接模式
AT+PSWD=1234             蓝牙配对密码为1234
AT+UART=38400,0,0       蓝牙通信串口波特率为9600,停止位1位,无校验位
AT+RMAAD                 清空配对列表

网友B:
GPS模块搞定了.和蓝牙的传输方式一样.而且我没有配置参数.
不过一直没收到星.等天晴了,到室外试试.

楼主:
目前画了电路图,先上传,参考参考,就是有点乱。

网友B:
硬件测试了一下.发现单个电机耗电2A多.4个电机的话需要9A的样子.在考虑能飞多久的问题.
现在是全功率跑,希望做完速度限制之后会好点吧.

网友B:
PWM波测试完成.代码我整理一下再发上来.

网友B:
今天芯片终于到了.开始焊板子.终于是要玩真的了.

楼主:
现在EFM32和32M的晶振相连,晶振一直不起振,这个问题有点头大。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对EFM32比较熟悉的高手,晶振相连的关键,是不是要先外部烧程序进行配置过?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电路没有问题,是程序烧写设置的问题。
要先用EFM32的内部晶振烧写程序,并且设置好管脚,外部晶振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2014-05-17):
这次的PCB板主要是做一块可以方便运用各个模块的测试用的板子,所以设计得比较大,主要是先把功能调通,然后将各个模块的程序都试过。目前调试相对来说还算顺利,现在把PCB板的图发布与大家共享。

3D图正面

3D图正面

3D图反面

3D图反面

PCB图

PCB图

网友F:
楼主加油,我的四轴可以飞啦

楼主:
谢谢鼓励,这段时间有点忙,有些事有些耽误。

PCB板子重新画了,第一版电路板主要是做一个调试板,以后要扩展功能可以方便点。

第二版就根据实际的模型来进行设计了。

网友G:
学习了,最近正在用小壁虎,谢谢分享

网友G(2014-07-14):
学习学习,我正在用TG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