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太阳能感应8脚控制IC AS084可以用哪个IC PIN对PIN?

楼主(2014-04-14):
如题,第1脚接电源,第2脚IO,第3,4脚有ADC功能。第5,6,7脚都是IO,第8脚接地。PIN对PIN的有哪个IC.

楼主:
有谁用过这种IC?

网友A:
五路AD,3路PWM。4脚只能做输入。如果你的4脚是测电池电压。这颗IC内部可以直接测试VDD电压,这样可以省掉外围,符合你的条件

楼主:
第4脚有AD,其他脚少1个AD复合功能,就是我想要的。这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功能很强大!

楼主:
找引脚排列如下图的PIN对PIN单片机,8个脚位,两个ADC在第3,4脚上。

网友B:
引脚这么少的单片机,PIC的?

楼主:
PIC的脚位不是这样的。PIC的ADC在5,6,7脚上。

楼主:
SOP-8的有没有带5个或6个ADC,最主要的ADC要在第3,4脚,有没有这种IC?

楼主:
找不到替代这样的ADC脚位排布的单片机了。

楼主:
有这种IC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