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波发生器求推荐

楼主(2014-04-14):
我200打样入得一个裸板任意波发生器
调试一个推挽放大电路三极管击穿导致15v电源倒灌进信号发生器
烧了从输出运放到mcu一串
这怎么解决?
换个信号发生器?
有没有不怕倒灌的
价格便宜点的
2k以下的价格
求推荐啊

网友A:
只能说你这个东西的保护做得不好,没有限流,没有钳位,更别提隔离,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这个东西的保护做得不好,没有限流,没有钳位,更别提隔离,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
的确没保护就是mcu控制fpga发生波形经过π形滤波后电流型运放放大输出

有这些保护的任意波发生器价钱几何?
任意波出来的波形不如模拟的信号发生器纯净吧

网友B:
好点的函数发生器简单的保护都是有的,具体型号没过多研究。你的MCU和后面电路都是因为灌电流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点的函数发生器简单的保护都是有的,具体型号没过多研究。你的MCU和后面电路都是因为灌电流烧的吗? ...

是的
一个桥臂击穿15v电源灌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点的函数发生器简单的保护都是有的,具体型号没过多研究。你的MCU和后面电路都是因为灌电流烧的吗? ...

就怕1k左右的也会出问题而且坏了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一个桥臂击穿15v电源灌进去了

你的函数发生器自己打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后面增加些保护的问题之类。买的函数发生器简单保护基本都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函数发生器自己打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后面增加些保护的问题之类。买的函数发生器简单保护基本 ...

买的
那种200大洋裸奔的
我看电路了没有保护。。

网友C:
随便买个普源的低端货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个普源的低端货吧,呵呵。

利利普的如何
蒲元的低端货锯齿波竟然只能输出500k

网友C:
利利普的信号源不做评价,呵呵。反正利利普的示波器经常被人口口马!

楼主:
那就普元了。。。

网友D:
推荐VT DSO-2810,8~16位,40MHZ带宽示波器 + 10位,150KHZ带宽任意波形,1098元,信号发生器输出带+/-35V保护
推荐VT DSO-2820E,8~16位,80MHZ带宽示波器 + 10位,60MHZ带宽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输出带+/-35V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VT DSO-2810,8~16位,40MHZ带宽示波器 + 10位,150KHZ带宽任意波形,1098元,信号发生器输出带+/-35V ...

不需要示波器功能
带示波器功能的一般很贵的说

网友D:
其实免费的音频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用声卡就行了,可免费下载multi-instrument,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为了避免万一又把高电压引入的话,用电阻和两个或多个二级管构成一个保护电路。

网友C:
楼主刚刚烧了个小板子,楼上就推荐他“烧电脑”,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刚刚烧了个小板子,楼上就推荐他“烧电脑”,嘿嘿

by the way, 版主的USB隔离器能隔USB2.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