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调用

楼主(2014-04-14):
设一个函数有两个返回值

主函数调用这个函数,怎么区别这两个返回值呢???

其实就是 这个子程序函数的两个参数要传递给主函数,怎么??

网友A:
只能有一个返回值

网友B: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对于主函数来说调用的函数返回值仅仅是个数字,不是变量

网友C:
可以用指针或引用通过参数输出结果。也可以通过返回结构地址来返回结构。

网友D:
也有能返回结构体的编译器

网友E:
认为应该需要全局变量或指针等参加判断
如果单单就返回a和b,而没有其他条件,我也想知道高手怎么做的。

bit     flag_witch;用一个全局标志

uchar    wtt()
{
          uchar    a,b;
          if( ×××==1)
          {
                    flag_witch=1;
                    return      a;
          }
         else
          {
                   flag_witch=0;
                   return      b;
          }
}

main()
{
           uchar    c;
          ------
           ------
           c =    wtt();
           if(flag_witch==1)  c保存的是a的值;
           else                      c保存的是b的值;
}

网友F:
定义全局数组变量,例如  char  arr[2];
被调函数返回数组 arr[] 的索引或者下标值,告诉主调函数返回值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G:
还有啦:主调函数根据被调函数返回值转向何处是很智能的,再写一个:
主调函数
chzr c;
.....
c=f( );  //被调函数 f( ) 返回值为 a 或 b ;

switch(c){
case a :  转向....
case b :  转向....

}
......

网友H:
可以用引用,指针也可以,但是多用于字符串数组等返回个数比较多的情况

网友I:
方法一:
typedef struct _tag_fn_ret
{
     char val1;
     char val2;
} FN_RET,*P_FN_RET;

FN_RET fn(void)
{
      FN_RET ret;
      // add extra codes here

     return ret;
}

方法二:
void fn(P_FN_RET p_ret)
{
     // add extra codes here
}

方法三:
void fn(char *p_val1,char *p_val2)
{
       // add extra codes here
}

网友J:
把需要返回的变量的指针传递给函数即可。
void ReadMeter(float *V,float *I)读取电压和电流值
{
……
    *V = 电压值;
    *I =  电流值;
}

使用的时候:
float voltage,current;
ReadMeter(&voltage,&current);//调用函数,读取电压和电流值

网友K:
返回指针比较方便,也可以跟全局变量配合使用

楼主:
还是用标准的做法吧,乱七八糟没法维护;
最通用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1、返回结构体;也可以考虑枚举;
2、调用函数时传递指针;

大规模的程序,还是要控制全局变量,耦合太强了,没法维护,
如果有学过OO的,可以参考类的思想进行封装,

直接返回指针是不对的,局部变量保存在栈帧里,函数退出后这个指针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如果单从实现性来看,大家的返回指针和结构体指针都可以,但是从程序的流程来讲,这样的设计是存在风险和缺陷的,讲错的地方,还往各位纠正

网友C:
返回指针相对于全局变量传值可以降低一定的耦合度,但如果返回局部变量地址,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假返回值;
结构体传参,效率方面有点欠缺,毕竟一来一回还得复制一遍结构体数据;
所以还是用指针比较靠谱:
void func(__INPUT int a, __OUTPUT int *b,__OUTPUT int *c)
{
           // function code
}

网友D:
个人认为,如果用全局变量,那就不用返回了,多此一举。。
建议还是用指针来传递。

网友L:
你的大概意思,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首先,一个函数只有一个返回值,就是它执行完后只能返回一个值,但是,函数的参数有输入 和 输出两种,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两个返回值是不是指 输出,如果是的话,一般就是使用指针的形式,就是调用方把地址传给该函数,该函数把一些处理结果赋值给该指针所指向的空间

网友M:
如果是两个八位的,可以定义个结构体,让两个八位的和一个十六位的共同结构,返回时候使用16位的,然后在调用函数里转回到两个八位.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几位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N:
诚意高端矢量变频器及伺服驱动器生产研发技术方案资料转让,TI芯片源程序转让,可供研发、生产使用。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网友O:
这个很简单啊,比如你想返回两个十六位的量,那么你就让它返回一个三十二位的量,前面十六位表示一个返回值,后面十六位表示另外一个返回值,到了主程序,你再慢慢拆分吧。

不过这样做很别扭,不如返回一个结构体或者传入变量指针。不建议用太多全局变量。

网友P:
这样可以吧。比如你想要两个返回值是A、B,把这两个值经过一个可逆的公式处理,得到一个C,主程序中看C就知道A、B了

网友P:
22楼和我的意思一样

网友P:
应该说22楼和我的意思类似

网友Q:
函数只能返回一个值

更多的值通过指针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