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开了内部RC震荡后按键去抖动老是处理不好

楼主(2014-04-14):
开了内部RC震荡后按键去抖动老是处理不好

网友A:
内部RC和去抖动没有关系的吧,你怎么讲?

网友B:
内部RC震荡跟按键抖动没有任何关系,按键扫描处理不好,我猜是因为你没有做按键去抖计时

网友C:
按键去抖计时时间没有切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去抖计时时间没有切换吧

啥意思

网友C:
32KHZ时和内部RC时,频率相差太大,必须切换

网友D:
之前你采用的是32KHZ,虽然没有做去抖计时,但是频率很慢,因此一两个nop就可以把抖动去除,所以扫键没有收到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你采用的是32KHZ,虽然没有做去抖计时,但是频率很慢,因此一两个nop就可以把抖动去除,所以扫键没有收 ...

对,而当你切换为内部RC震荡,由于频率快了,之前的一两nop肯定不够用啦,所以去抖处理不好。

楼主: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