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控制P沟道MOS管,但是MOS管关不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用三极管控制P沟道MOS管,但是MOS管关不断是什么原因?
原理图:

三极管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的芯片输出的波形是方波没问题,但是三极管输出也应该是方波的,这个斜坡是怎么造成的??

而MOS管一直都是有输出的,关不断,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4-04-14):
这是驱动不够劲,注不进CGS电荷,办法:1种方法,增加一级射极输出,2),降低集电极电阻,增加冲电速率,相应降低基极电阻.增加基极电流,使之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A:
还是增加一级射随驱动比较可靠.

网友B:
频率放慢点,R15换小点,否则你就慢慢被结电容烦着吧。

网友C:
70kHz的信号用三极管,需要选取合适的参数和管子.

网友D:
3楼犀利射随搞定,bat电压多大?mos管工作点合适么?

网友E:
MOS管的G极有寄生电容,它是与工艺及管子功率有关的,驱动它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的电路,一般用于数K以下,

三楼电路,一般用于50K以下,

如果用于更高频率的驱动,则需要更改电路形式。

楼主:
为了考虑成本换电路是首先不考虑的,类似的这种电路是可以成功的,但是我这边就不行了,好郁闷。我把R12,R15都换成1K的。R13去掉了,三极管的波形成这样了,不过MOS还是一直有输出,还是关不断!!!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三极管的波形

MOS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kHz的信号用三极管,需要选取合适的参数和管子.

三极管用的是S8050,参数是150M的频率

网友F:
R15换成1K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G:
你如果用PWM控制,建议采用推挽方式驱动。还有可以减小R15并降低PWM频率。因为结电容较大造成目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犀利射随搞定,bat电压多大?mos管工作点合适么?

BAT是3.7V的电池

网友H:
3401输入输出电容较大。建议先放慢信号频率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如果用PWM控制,建议采用推挽方式驱动。还有可以减小R15并降低PWM频率。因为结电容较大造成目前的问题。 ...

是用PWM控制的,您觉得频率在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3401输入输出电容较大。建议先放慢信号频率验证一下。

如果用2301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I:
电路矛盾,P沟道管应该负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用的是S8050,参数是150M的频率

只能说"呵呵"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用2301会不会好一点?

可以考虑抗饱和电路,在8050的基极和集电极间加一粒低导通电压的肖特基二极管,可以降低8050的饱和程度,如果用两粒开关二极管的改进办法则可以避免8050饱和,效果更好,都对提高开关速度有帮助
另外R15明显偏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用2301会不会好一点?

先降低开关频率,锁定问题源,再谈怎么解决。做技术要注意方式方法。

网友K:
看MOS管的数据手册,看看关断电压是否满足,然后调整电路参数。

网友L:
做什么?频率这么高啊?

网友M:
3.7V可以吗,楼主

网友N:
试一试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N:
试一试这个:

50mA的冲电啊,有违能源利用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的G极有寄生电容,它是与工艺及管子功率有关的,驱动它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的电路,一般用于数 ...

如果频率为125K那电路改为怎样才合适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频率为125K那电路改为怎样才合适呢?

达到125KHz时,楼主电路中的三极管也要改了,不然,它输出的下降沿也成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BAT是3.7V的电池

不算高,但应该也够了

网友G:
你要根据结电容和R15的RC时间常数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什么?频率这么高啊?

不这么高MOS管会发热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这么高MOS管会发热的!

越高越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增加一级射随驱动比较可靠.

用了你的电路,MOS管输出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越高越热。

不是持续时间越长越热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了你的电路,MOS管输出成这样了~~

MOSFET 被反压击穿了。
按我的说法接个抗饱和电路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你的电路,MOS管输出成这样了~~

你这个什么负载啊?是感性负载吗?负载的过渡过程。要加消磁电路。把栅极电阻加大点,是否改进高电平时的振玲。看下栅极的波形是否有振玲。

网友A:
引用 网友J:
MOSFET 被反压击穿了。
按我的说法接个抗饱和电路试一试?

很正常啊,负载有感性成分,才会产生过冲和振荡。

网友O:
高频应用,栅源结电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源驱动的情况下,降低栅源电阻可以有效的加速电荷释放速度,其代价是功率损耗增加同时增加驱动管的负担。
可以试一下下面这个低阻释放电路,图中R1和R3用于控制关断速度,R2则是用来控制导通速度的。

去掉R13不可取,这会严重影响8050关断速度的,如果前级驱动能力不够可以适当加大这个电阻的阻值。

____IE11添加图片的功能似乎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MOSFET 被反压击穿了。
按我的说法接个抗饱和电路试一试?

我试了下出来的波形和上图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什么负载啊?是感性负载吗?负载的过渡过程。要加消磁电路。把栅极电阻加大点,是否改进高电平时的 ...

不是,就是一个发热体,电阻为2.2欧

网友A:
不会是电阻丝吧,什么型号,什么机理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频应用,栅源结电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源驱动的情况下,降低栅源电阻可以有效的加速电荷释放速度, ...

波形出来的比以前要好,但是箭头指向的部分怎么去除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波形出来的比以前要好,但是箭头指向的部分怎么去除呢?

由于分布电感的影响,这个反冲过程难以避免。不过你这个反冲过大了,这应该是R3取值太小使栅极dv/dt过大的缘故。适当加大R3。

此外,前面说的分布电感相对于PCB布线,搭建的电路会大许多。做板子布线的时候尽量加大线路的宽度并使线路尽量短。

这个波形导通速度略显缓些。如果测量的是栅极波形,适当减释放电路图的R2,如果是8050集电极的波形,可把R13再减小一些。

网友O:
引用 楼主:
波形出来的比以前要好,但是箭头指向的部分怎么去除呢?

导通与截止看反了,等我看看再答复你

网友O:
引用 楼主:
波形出来的比以前要好,但是箭头指向的部分怎么去除呢?

下冲是栅漏电容放电过程。上冲依然是分布电感的影响。理论上这个过程依然不可避免。

具体你这个应用,显然dv/dt过大了。与前面的结论相反,加大R2,适当减小R3(如果满足要求这个电阻可以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下冲是栅漏电容放电过程。上冲依然是分布电感的影响。理论上这个过程依然不可避免。

具体你这个应用,显 ...

试过了,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是持续时间越长越热吗?

频率高,开关损耗就大。时间长肯定热。

网友J:
发热体需要并联一个开关二极管续流,这个发热体或者包括连接回路,估计有不算小的寄生电感。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高频应用,栅源结电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源驱动的情况下,降低栅源电阻可以有效的加速电荷释放速度, ...

确定mos管没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热体需要并联一个开关二极管续流,这个发热体或者包括连接回路,估计有不算小的寄生电感。 ...

嗯,并联个二极管上冲的没了,但下冲的还有,是否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并联个二极管上冲的没了,但下冲的还有,是否有好的办法解决?

双向尖峰振铃,可以尝试并 电阻+电容,不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向尖峰振铃,可以尝试并 电阻+电容,不要二极管。

这个电阻,电容的取值怎么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