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 扩展Flash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4-14):
有没有DSP的高手在?C5509a的1MB的Flash扩展在CE1的时候we和oe都忘记连接到CPLD上面逻辑后再给Flash,有没有办法补救?

网友A: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啊
你可以直接通过CPLD译码  也就是CPLD中不做处理  直接再给flash
相当于导线

楼主:
问题是我都忘记将WE、OE等控制线连接到CPLD上去了啊,那样的话没法进行什么译码啊,再有就是本来应该在CPLD做的地址线的高位寄存器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啊。

网友B:
你是已经做出板子了吗??貌似只能飞线修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