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161A单片机IO口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4-04-14):
在中颖官网论坛里问了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回答,只好到这里来讨教了。问题如下:
SH79F161A单片机的IO口不像传统51单片机那样具有4种模式(准双向,推挽,开漏,仅为输入),161A只有输入和输出两种模式,其中输入又有内部上拉电阻关闭和开启选择,另外,有特定的极个别IO口可以选择作为开漏使用。我的疑问是:1.如果系统中某个IO口需要作为双向数据线使用时,如何设定?;2.JTAG烧写用的4个IO口,TDO,TMS,TDI,TCK,如果系统中需要把TDO作为输入IO口脚使用,而把TDI作为输出IO口使用进行相应的寄存器设置,会不会影响JTAG程序的烧写?3.某个IO口需要作为开漏输出使用,比如P3.2作为开漏输出,如何设置?(能作为开漏使用的那几个管脚已经作为AD输入使用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中颖的技术人员到哪里去了?有其他人遇到这样的疑问没有?

网友A:
1.双向数据线使用时,当作为输入时,切换为输入,输出时,切换为输出,不是初始化一次后就永远不变的;
2.不会影响;
3.开漏输出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明就好了。

楼主:
感谢3楼的tuzheng做出的答复,5.1劳动节还回复我的帖子,劳动节快乐哦。JTAG下载用到的4个IO口我也做了测试,全部设置为输入或者全部设置为输出模式均不影响代码的下载,不过我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双向数据线的使用,按照你的回复,看来不能像普通的51单片机那样初始化一次不变了,只能是在代码中用作输入时设置为输入IO口,而需要用作输出口时,随时切换设置为输出IO口,是这个意思吧,这种设置感觉有点啰嗦麻烦,而且也相应的增加了编译后的目标代码量,不过目前看来好像只能这样解决了。第3个问题是这样的,中颖SH79F161A能设置为开漏和推挽输出的IO口只有4个,分别是:P02,P03,P04和P05,不过这4个IO口也是复用为AD采样端口的,我的系统刚好要用到这4个IO口作为AD输入,所以现在只能用其他的IO口做开漏输出使用,但是SH79F161A其他的IO口输出只用一种模式,数据手册里也没有说这唯一的一种模式是什么类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按照数据手册设置为输出模式即可实现传统51的开漏或者推挽输出的功能?

网友A:
1,“只能是在代码中用作输入时设置为输入IO口,而需要用作输出口时,随时切换设置为输出IO口,是这个意思吧”------是的;
2,粗看了下数据手册,其它端口的输出模式就是推挽输出,你如果要作为开漏使用,只能外加元件,比如NPN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