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控制马达的电路问题,请大大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4-04-14):
小女子电路知识比较零散,自己设计了一个电路图问题多多,希望可以得到各位大大的指点。谢谢~~

设计思路:
通过手机输出的音频信号控制马达。整个电路左接耳机的一个声道(电压1V),通过滤波电路(filter)过滤不同频率的信号,高频信号走一道低频信号走一道,从而打通该通道,进而驱动后面的马达(motor)。每个通道控制一个马达。为了驱动马达外接了5V的外接电压。

问题:
1. 目前控制导通用的是mosfet,但是因为本电路从左边只能接1V的电压,所以是不是很难带的动mosfet。如果把mosfet换成三极管的话行不行?要换成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2.整流电路(rectifier)部分是不是其实没什么用处。即使是交流电驱动后面的马达也可以
3.对于单一通路,前面的滤波和整流部分是不是要外接一个保护电路比较保险。这个保护电路要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磕磕绊绊的画了个草图出来,问题应该很多很多……

虽然我工作了挺多年了,但是我看不懂你的电路。
估计你这个帖子回的人会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工作了挺多年了,但是我看不懂你的电路。
估计你这个帖子回的人会很少。。。。 ...

Σ( ° △ °|||)︴为什么会看不懂呢55555……
我是用LPspice画的图,在软件里也能测到数据……

设计思路就是当音频信号从手机里输出时,在单一左/右声道里通过滤波电路被分到高频信号通路和低频信号通路,高频信号驱动高频通路的马达,低频信号驱动低频信号的马达……这样使用音频信号驱动4个马达,对应不同声道不同高低频率的信号输出,不同的马达转动……

您能指点下我这个具体哪里有问题,或者这图全不对的话,正确的要怎么画么……谢谢……

网友B:
整流电压没地方漏,也就是没办法停,应加强滤波,用有源滤波器分成高低通,一阶很难分开高通低通,再整流,加强驱动,加一级驱动级。才能开启和关闭MOS管。

网友C(2014-12-14):
变压器 那里 价格 PTC

用 PPTC 对交流变压器保护该注意些什么?.pdf

网友D:
1、1v情况下,没有放大电路用MOS管肯定不行。你的电机电压不高,电流不大的情况下还是用三极管好。但你是耳机输出,存在输出阻抗问题,在低通部分还有可能,高通部分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加放大电路。

2、Rectifier电路是可以的,但二极管本身有饱和压降,本来耳机输出就小,到后面能驱动起来么?另外,对于高通部分C5不会又把高频给过滤了?!是不是在前面加个电感,然后通过放大电路。

3、带通部分是不是太简单了,真的能实现分频通道这点电路怕是不够的,看来你的滤波电路学的好像不太好啊!当然,这个也最不好学,我都只是一知半解。最好每个通道都使用π型滤波,并一定要计算好各自的工作频率,否则就要成浆糊了!

你这个方案还是第一次听说,思路挺好,有点创意,本人也学习了!要是能做出来,还望能和大家分享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