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C无法烧录问题

楼主(2014-04-14):
STM32F103ZC 在XP系统下用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1.0可以烧录,但是在WIN7下却不能烧录,是跟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A:
ST官网查了,没找到这东东。

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查了下,好像只支持XP系统

网友B:
建议用ST-LINK加 ST-LINK Utility或者 STVP软件烧录,稳定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网查了,没找到这东东。

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查了下,好像只支持XP系统 ...

谢谢版主的帮助!
我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使用手册第5页看到可以安装在WNI7上的!
手册上是这样子写的:
1.2 System requirements
In order to use the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with the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a recent
version of Windows, such as Windows 98, Millennium, 2000, XP, Vista or Windows7 must be
installed on the 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ST-LINK加 ST-LINK Utility或者 STVP软件烧录,稳定又可靠。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烧录的,看看接线吧PA9,PA10,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烧录的,看看接线吧PA9,PA10,GND

WIN7下的确是可以烧录!是232头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网查了,没找到这东东。

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查了下,好像只支持XP系统 ...

WIN7可以的,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