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请教支持1024x768分辨率的LCD控制器

楼主(2014-04-15):
请教支持1024x768分辨率的LCD控制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AT91SAM9G45,支持1024*768,效果不错,直接支持WINCE 6.0系统。

楼主:
成本太高,相比samsung,有没有单独的lcd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太高,相比samsung,有没有单独的lcd控制器

推荐ASM9260T,内置独立的LCD控制器,支持1024x768,内置256Mbit sdram。
整体PCBA成本相对于samsung,低10元以上。

2层板就可以搞定,外面不需要接sdram了。

一些电力客户用此芯片做好的板子可以过+-12kV esd。

楼主:
呵呵,1826不玩了,改玩9260.没用过没有发言权。
但是新塘的926ejs就比较搞笑了,给你一个启动bios,还不开源。呵呵。
待机10分钟,芯片就开始发热,只想对呆丸人一个字,草!

============================================================
做产品还是认准一个,不怕改多少版,只要质量很过关。
我们可以做小白鼠,但不要把我们当傻子。

楼主:
最好能出个低成本的评估版。

网友C:
用紫芯的吧,紫芯技术交流群332441072

网友A(2014-06-04):
CORTEX-A8 am335x最大分辨率为1366*768,很棒的!!

网友D:
4412是支持1024*768分辨率的

详情:www.topeetboard.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好能出个低成本的评估版。

你的需求呢?一个1024*768,还有其他的吗?你接受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F:
NXP的LPC1788支持的,有客户已经在屠龙LPC1788上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