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新手学交流信号处理,路途求助

楼主(2014-04-15):
本人新手学测交流电压有效值,目前已经将交流小信号处理成 供AD采集的正玄波,下一步要怎么处理呢?请说说具体的方法,或提供原理图和程序  硬件MCU是STC12C5604AD

网友A:
平方和,求平均,开根号.

网友B:
频率有要求没。如果频率较高的话考虑用二极管检波再测量其幅度就行,或者频率只有几M以下的话考虑用芯片。常用的有AD637专用检测功率的

网友C:
若采集的周期数过少时,要取整数个周期来算有效数值,否则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