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S485通信问题,有图

楼主(2014-04-15):
主机和9台从机进行485通信,当接入5台从机时通讯正常,见波形1、2、3、4、5
当从机数量再增加时通信失败,当接入第6、8、9台从机时波形见6、8、9
通信距离大约200m,在主机和最远端从机加匹配电阻也无法解决该问题。
主机和每个从机的供电电源都独立,且都是满足加强绝缘的SELV电路。

网友A:
双绞线?
链接方式?

网友B:
波特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绞线?
链接方式?

双绞线:线缆是4根,因为是现场可服反馈,我无法确认是否为双绞,通过沟通,双绞的可能性很大。
连接方式:就是普通的总线式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太高

实际波特率是9600,现场试过调低波特率到4800,还是只能通信5台。

楼主:
主从机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
从机电路应该包括,光耦,TVS管,非门,匹配电阻(未接入),485A、485B的上下拉电阻1K.

网友C:
楼主测试时示波器接的位置是主机端口还是从机端口,如果是主机端口的话 建议楼主在从机端口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波特率是9600,现场试过调低波特率到4800,还是只能通信5台。

从示波器波形来看,脉冲宽度至少为1ns以下,也就是说波形的频率能在1GHZ以上。在长距离的通讯中肯定会出现EMC问题。建议楼主把脉冲频率降低一些,上升、下降沿设置平缓一些,满足实际通讯9600波特率即可~

网友D:
485端的那三个电容和两个电感先去掉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示波器波形来看,脉冲宽度至少为1ns以下,也就是说波形的频率能在1GHZ以上。在长距离的通讯中肯定会出 ...

恩,对,这么看频率是太高了。正常一位大概100us,20ns/d的话应该连一位都显示不出来。
因为本人不在现场,需要再跟服务人员确认下,是不是示波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对,这么看频率是太高了。正常一位大概100us,20ns/d的话应该连一位都显示不出来。
因为本人不在现场 ...

嗯 然后看看有没有条件在接入之后通讯有问题的几台从机的信号输入端位置测试一下波形。从那个波形上才能更好地分析原因。

网友E:
天啊,,电容,,你端口那些万恶的电容全去掉,就好了

网友F:
从机的上下拉去掉,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机的上下拉去掉,必好

因为9个从机都带上下拉,电阻为1K,这样的话,当主机A是低电平时,会有5个电源给A口灌电流,导致A口电平被抬高。我是这么分析的,也打算让客服试一下。并且我从一份485标准里见过一句话,就是485的从机在总线上不能有上拉和下拉电阻。

你这么肯定的说去掉必好,是不是你之前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9个从机都带上下拉,电阻为1K,这样的话,当主机A是低电平时,会有5个电源给A口灌电流,导致A口电平 ...

应该是9个电源灌电流,不是5个。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要结贴了,14楼说的对,去掉上下拉电阻后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