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问题请教

楼主:
有个问题想问下朋友们,研究了一下午还是没弄出来,

烧录的时候出现这个,就停止烧录了,原来的电路板就可以烧录进去,这个新改过的电路板两块都不行,做了个转换线,也用万用表测试了,没有问题,求朋友指导:

原来板子的JTAG

新板子的JTAG

网友A(2014-04-15):
应该是,你的CPU一直在复位,你测量一下复位引脚是不是一直低电平.

楼主:
下载不到flash

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能连接上   烧写不了  应该不是JTAG的问题吧